求助。是否有IC可以10~20V输入,-24V 2A输出,求方案

楼主(2021-07-29):
求助。20V左右的输入,-24V 2A输出,是否有现成的IC,求各位大佬相助!

网友A:
LTC3896EFE#PBF   $4.70

网友:
LM5157

TPS55340

网友:
MC34063 1.5A,电流稍微小一点,便宜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C3896EFE#PBF   $4.70

这颗IC的外围电路太复杂了,有没有简单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颗IC的外围电路太复杂了,有没有简单点的

现在各大厂商早就实现自动化了,把你需要的参数设置进去。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center/ltpowercad.html

楼主:
大佬,看了下这两颗TI的规格书,没看到有负压的应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看了下这两颗TI的规格书,没看到有负压的应用呀

抱歉,没有仔细看要求,负压的话 我还是建议MC34063 外加MOS可以扩流到2A或者更大,关键是便宜好买

网友:
电路结构就是buck boost电路,升降压型dcdc。用34063扩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