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应用,找一个DCDC芯片,boost,外置功率管

楼主(2021-07-29):
最近有个特殊需求,芯片不太好找
BOOST升压
大致要求:
1、静态电流尽可能的低,100uA以下
2、功率管需要外置
3、开关频率尽可能的低,100K以下最好
4、电流很小,无要求。供电电压>=5V即可,锂电池供电
5、封装SOT23最佳

有用过的朋友帮推荐下型号,谢谢

网友:
TI找找, 不行liner找找, 如果没有, 基本就没有了.

网友:
盖格计数器里面那个DCDC不行吗

网友A:
频率不好满足,低频率可以用mc34063。相对来说最靠谱的应该是max1524

网友B:
这需求  用来做隔离应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不好满足,低频率可以用mc34063。相对来说最靠谱的应该是max1524

MC34063试过,功能没问题,功耗控制不住,不太合适
MAX1524我买些样品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需求  用来做隔离应用么?

生成一个稳定的电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MC34063试过,功能没问题,功耗控制不住,不太合适
MAX1524我买些样品试一下  ...

我傻了,都忘了最古老的方案:用个555就行了。lmc555静态400uA以下。
想要整个电路静态功耗低,需要尽量降低开关频率,555正好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