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有两个天线接口,为何单使用Aux天线不能联网?

楼主(2021-07-29):
无线网卡有Main和Aux两个天线接口,但是似乎只有一个天线有用,怎么回事?

天线只接Main口,数据传输正常
天线接Main口时,接或者不接Aux口,似乎对速度没有影响

天线只接Aux口,无法连上wifi信号,为什么会这样
Aux口纯粹是个摆设么?可是为什么网卡要提供2个天线接口呢

网友:
音频来讲,AUX是指输入口吧,网卡就不知道了,按理应一样

网友:
AUX只是接收信号,主天线发收都行,主天线信号不好就用接收天线收信号。物理位置不一样的,总有一个比较好的。

网友A:
主天线,aux是分集天线,分集天线可使接收机获得最大不超过3db分集增益,但分集不线没有发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光接分集天线不能联网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天线,aux是分集天线,分集天线可使接收机获得最大不超过3db分集增益,但分集不线没有发射功能,这就是为 ...

学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天线,aux是分集天线,分集天线可使接收机获得最大不超过3db分集增益,但分集不线没有发射功能,这就是为 ...

好像没这么简单,大部分笔记本网卡都是1t1r的好像,一个main一个aux,2t2r的难道是3个口?我真见过3个口的网卡,一个老古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这么简单,大部分笔记本网卡都是1t1r的好像,一个main一个aux,2t2r的难道是3个口?我真见过3个口 ...

5100是1t2r
双频2x1MI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