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206黑白激光打印机坏了: 无法打印 02错误【28楼,给HP M1005更换搓纸轮】

楼主(2021-07-29):
网上找到维修方法。

淘宝上竟然没有这块小板坏。

看来只好重新买一台新打印机了。

楼主: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电脑综合
目标分论坛:家电维修

网友A:
这就是个槽形光耦,看看挡住跟不挡住接收这边的电压差异。有可能发射这边电流过大老化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槽形光耦,看看挡住跟不挡住接收这边的电压差异。有可能发射这边电流过大老化导致。 ...

好拆吗?这机器没有拆过。

好拆我试试。不好拆送到打印机维修部给人修一下,或索性报废算了。

网友:
这根本就不是易损件,多半是排线接触不良,拔下来擦一擦。

网友:
没有小板,光耦也是很好买的。没见过这东西坏。

网友:
不至于是电流过大老化这种低级设计问题吧……
可能灰尘或墨粉污染了光电开关,不透光了

网友B:
淘宝有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0386736500

关键词:兄弟 电机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0386736500

关键词:兄弟 电机控制板

哈哈,厉害!

联想的激光打印机,是兄弟贴牌的?!

我还以为是联想自己生产的。

我明天拆一下看看。找到这块小板,测量一下那个光电传感器是否损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厉害!

联想的激光打印机,是兄弟贴牌的?!

是吧,楼主位图片也有说。

反正联想、兄弟配件、耗材基本上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吧,楼主位图片也有说。

反正联想、兄弟配件、耗材基本上通用。

硒鼓墨盒可能也通用,之前找兄弟的墨盒的时候,搜出来很多都是与联想的混在一起

楼主:
昨天发现M7206又可以使用了。但打印了2次,又出现02错误。

于是我将吃灰的HP CP1025彩色激光打印机拿出来,重新投入使用。

今天有时间,将M7206拆开。

拆开右边,是主板和电源板:

拆开左边,有一手指那么大的小板:

拆开前面,才发现楼主位那块小板。

开始以为走了弯路,后来发现,必须拆开左右两边,才能拆开前面的。

将这块小板的线重新插拔过。

安装好机器,开机,打印了十几次,没有再出现02故障了。以后再出现02故障,就换掉这块小板试试。

网友C:
进纸电机测速板常见故障,那个光电开关容易老化失灵,再报错焊下来换掉就行,型号RPI-579N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纸电机测速板常见故障,那个光电开关容易老化失灵,再报错焊下来换掉就行,型号RPI-579N1。 ...

淘宝上随便买一个就行了吧?

包邮4.5元。

楼主:
下单了。

店家说品牌是罗姆。

楼主:
发现M7206的打印效果不太好,感觉字体比较粗糙。没有HP那么精细。

不过不容易卡纸,也有复印功能,比较方便。

网友D:
激光打印机最好用的是M1005  ,随便上十万张。就是功能少 。没双面。复印效果棒。耗材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打印机最好用的是M1005  ,随便上十万张。就是功能少 。没双面。复印效果棒。耗材便宜。   ...

我发现我有部M1005.

这部机器是我对HP最失望的。

经常Windows死活安装不了驱动,甚至换过一次主板。

目前仍在公司偶尔做复印使用,打多了就卡纸。

我买过至少10部惠普激光打印机,其中有一部双面打印的。都是时间长了卡纸,只能报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我有部M1005.

这部机器是我对HP最失望的。

这就奇怪了 。M1005我买过60台以上。小部分五六万张开始卡纸,只需更换搓纸轮。三块多一个。达到8万十万才会出大问题。只需换定影膜。
       驱动问题可能是网上下载的驱动版本不对。M1005有一个古老的2003版本。那个驱动不能用的。偶尔能打偶尔不能打。要在官网上下载2013版的 。文件大小是5M。
至于你说的完全装不上驱动我碰到过。但也是五万张以上的机子。换主板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奇怪了 。M1005我买过60台以上。小部分五六万张开始卡纸,只需更换搓纸轮。三块多一个。达到8万十万 ...

搓纸轮的淘宝链接给我,我试一下能否修。这台机的效果的确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搓纸轮的淘宝链接给我,我试一下能否修。这台机的效果的确比较好。

打印出来纸上有没有黑点,如果有黑点需要擦干净定影膜。如果定影膜上有洞的话需要更换、定影膜破损有洞的话卡纸会很严重。整张纸会卷进出纸口拉都拉不出。

    确定不是定影膜破损卡纸的话,换搓纸轮肯定解决问题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1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打印出来纸上有没有黑点,如果有黑点需要擦干净定影膜。如果定影膜上有洞的话需要更换、定影膜破损有洞的 ...

换这个不用拆打印机,只需取下硒鼓。手伸进去按下搓纸轮两边的塑料片。同时按下大概1MM。就会自动弹出来。装上去更简单。这个不太好描述。放上去按下去就行。两边有卡位的先放到位。稍微按下去会咔哒响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这个不用拆打印机,只需取下硒鼓。手伸进去按下搓纸轮两边的塑料片。同时按下大概1MM。就会自动弹出来 ...

没有图片,我真猜不出这是搓纸轮。

看起来很好换。

搓纸轮一台机有几个? 一个或2个?

网友D:
就一个,像轮胎胎纹一样,磨平了就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一个,像轮胎胎纹一样,磨平了就换掉

我找到一家号称全新原装。已经购买。

楼主: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家电维修
目标分论坛:电脑综合

网友:
前天也下决心来修我的联想小新M7268W,为什么报错LD不同步,兼容硒鼓应该没问题。

网上搜到一个帖子,说是上盖上有个插头会松,就会报这个错误,通病。

然后立马拆开上盖,卧槽,果然插头掉了,设计非常NC,线束很短,设计上想用扎带卡住,结果扎带位置却没弄对。很容易松脱。最后还是万能的热熔胶,打死插头,再拧螺丝。这样拉扯就不会掉了。终于修好了,解决一块心病。联想的玩意儿看来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这个不用拆打印机,只需取下硒鼓。手伸进去按下搓纸轮两边的塑料片。同时按下大概1MM。就会自动弹出来 ...

“按下搓纸轮两边的塑料片”,我理解成往里按了。怎么样都按不出来。

后来上网找了教程:

才知道是将L型的塑料片往外拉开,搓纸轮就会弹出来。

安装就很简单,直接对准前面的卡位,然后按下去就行。

换了新的搓纸轮,机器焕然一新。原来走纸机械噪音很大,现在没有了。

几块钱就满血复活了。

网友E:
hp打印机,打印出多张纸,修了五六台,都是分页继电器的海绵老化粘连,去除换上单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hp打印机,打印出多张纸,修了五六台,都是分页继电器的海绵老化粘连,去除换上单面胶。 ...

有图片吗?大概哪个位置?学习一下万一将来有用

网友E(2021-09-13):
引用 楼主:
有图片吗?大概哪个位置?学习一下万一将来有用

一般在打印机的两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在打印机的两边。

谢谢!看看以后能否用得上。

网友:
佳能TS6120 一体机,改连供。19年买的。20年清洁单元坏,海外机自己硬着头皮修好了(拆机配件90元),头二天又坏了,可能进纸检测坏显示卡纸。要吗抬出去修,还要抬回来,唉还是自己动手吧。运气真黑。

楼主(2022-03-13):
用了大半年,今天开机,又出现故障。

准备更换这个部件。

楼主:
换好了,机器又满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