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WiFi黑白激光打印机,可以电脑、手机无线打印

楼主(2021-07-29):
要求:

     硒鼓跟碳粉盒一体的。
     淘宝上有便宜第三方替换硒鼓的。
     可以电脑(win7)WiFi打印。
     可以手机(安卓)WiFi 打印。
     A4幅面就行。

楼主:
看了京东自营的1000元以内的WiFi打印机。联想、HP、兄弟全部都是鼓、墨分离的。以后更换成本很高。

只有国产品牌奔图P2206NW 是一体硒鼓。淘宝有带循环芯片的硒鼓69元1600页。

不知道国产打印机信不信得过。

我打印效果跟国外相比如和?

电脑WiFi打印,支持coreldraw 等软件吗?(USB肯定支持)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鼓、墨分离的,原装的用完,可以用兼容的粉盒45元,用完了这个是可以自己加粉的,因为预留了加粉口。一瓶粉15元,我用的就是兄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鼓、墨分离的,原装的用完,可以用兼容的粉盒45元,用完了这个是可以自己加粉的,因为预留了加粉 ...

因为我之前联想的M7206, 第一个墨盒还没有使用完,硒鼓就坏了。

硒鼓单独更换更贵。

硒鼓粉盒一体的,兼容HP打印机的,我以前基本25元包邮就能买到,也可以无限加粉的,每瓶粉6元(格之格)(直至硒鼓损坏)

网友:
激光打印机建议用惠普的

网友A:
硒鼓提前坏了,这倒没想到,感觉兄弟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硒鼓提前坏了,这倒没想到,感觉兄弟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最惨是刚过了保修期才坏。

这是原装硒鼓阿迪价格:459元

这是原装碳粉的价格:199元。

整套合计658元。我的整台打印机才799元。【所以我认定硒鼓分离就是坑客户的招数】

于是,淘宝73元买了一套兼容的。兼容的打印质量很差,跟原装有较大区别,主要是不固定地方会有黑点出现。我归咎于这是硒鼓分离的问题。以前25元HP的一体硒鼓,打印质量接近原装的。

网友B:
整一台惠普p1108,耗材便宜好用,再加一个打印共享盒实现无线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一台惠普p1108,耗材便宜好用,再加一个打印共享盒实现无线打印

哈哈,我就有一台P1108.

但据说加了打印盒子,也无法支持安卓打印的。

P1108就是我说的硒鼓一体,淘宝25元包邮,打印质量跟原装差不多的。

楼主:
奇怪,我2016年买的P1108 是839元。

这么多年,这台机还没有停产?不过价格贵了70%:1399元。 这款机器的硒鼓极端便宜,质量又好。如果能改装成无线手机打印就太好了。

看了一下咸鱼,450元左右。买回来只要不卡纸,就没有问题。

网友C:
鼓粉分离的硒鼓寿命1万张,没那么容易坏的呀,除了纸上有硬物刮伤,还能怎么坏呢?

我的是富士施乐M118w,原装墨盒说是1500张,实际打了近2500张颜色才变淡,后来换了65元的天威,效果感觉和原装没区别。

网友:
联想打印机奇差,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现在肯定推荐HP,而且是鼓粉分离的。

也不推荐兄弟硒鼓打印机。

网友D:
我买的是 HP Color  M254dw, 四色, 加粉比较便宜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 HP Color  M254dw, 四色, 加粉比较便宜方便.

算了 不要彩色打印机。很难服侍。我有一台吃灰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鼓粉分离的硒鼓寿命1万张,没那么容易坏的呀,除了纸上有硬物刮伤,还能怎么坏呢?

我的是富士施乐M118w, ...

我上次就是坏了一个硒鼓,所以对鼓粉分离的没有好感。

网友:
我买的是进口版, WIFI+网口+USB, +手机直印, 目前打印量不多, 但不觉难侍候, 换国内鼓也是直接抽一色出来换, 我换的是2000页的国内替换鼓, 可自加粉. 替换鼓没有原装鼓颜色鲜艳, 但也够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上次就是坏了一个硒鼓,所以对鼓粉分离的没有好感。

问题是怎么个坏法?刮花了还是机械故障卡死了?

网友E:
我跟风买了彩色的1025,用了不错啊。
家里都是手机/平板打印,不过都是苹果的,没有试过安卓。
另外,确实笔记本连接用起来很痛苦。
还好她们打作业大部分情况手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怎么个坏法?刮花了还是机械故障卡死了?

打印出来左边有一条黑线,并且大概有3cm的宽度打印模糊甚至完全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跟风买了彩色的1025,用了不错啊。
家里都是手机/平板打印,不过都是苹果的,没有试过安卓。
另外,确实 ...

1025你的是WiFi版?我的是USB版,无法手机打印。

网友:
是的,当时弄了个wifi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出来左边有一条黑线,并且大概有3cm的宽度打印模糊甚至完全看不到。 ...

估计是打印有什么硬物刮了吧?黑线应该是鼓芯那里刮粉刮板有破损了(有些可以换)。打印没东西的地方可能是鼓芯刮坏了吧,折腾可以单独换鼓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鼓粉分离的硒鼓寿命1万张,没那么容易坏的呀,除了纸上有硬物刮伤,还能怎么坏呢?

我的是富士施乐M118w, ...

我也是买的这款!!用了3年了,非常不错。

网友:
我把打印机挂在路由器上了,可以网络打印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手机打印软件。

网友:
树莓派,电视盒,都能这样折腾:

以前发在恩山的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527742-1-1.html

CPUS:将老打印机变为网络打印机,且支持 苹果机的AirPrint

IPP打印很好用,
支持IOS  AirPrint, 手机直接打印文档,最主要是老婆给小孩子 打印作业,省得老是开电脑了.

apt-get install hannah-foo2zjs printer-driver-foo2zjs-common printer-driver-foo2zjs

getweb 1018 (取hp1018驱动)

apt-get install cups
修改 cups的配置  nano /etc/cups/cupsd.conf
重启cups service cups restart

win 添加打印机:
http://192.168.0.88:631/printers/HP_1018

cups支持的打印机
http://www.openprinting.org/printers

airprint: 中文说明
http://blog.itist.tw/2015/05/por ... th-rapberry-pi.html

sudo apt-get -y install avahi-daemon avahi-discover libnss-mdns

sudo service avahi-daemon restart

一定要手动重启avahi才能刷新bonjour :
https://bugs.launchpad.net/ubuntu/+source/avahi/+bug/624043

解决修改 /etc/rc.local
sleep 30
service avahi-daemon restart

延时启动就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印出来左边有一条黑线,并且大概有3cm的宽度打印模糊甚至完全看不到。 ...

是不是管子脏了?我的打印机跟古大师同款,也有过这问题,清洁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管子脏了?我的打印机跟古大师同款,也有过这问题,清洁一下就好了。 ...

不是,是坏了。我折腾了这么多年打印机,动手能力还是有的。

网友:
忘了说,ios   安卓手机都支持直接打印

网友:
hp108W,可以换兼容粉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就有一台P1108.

但据说加了打印盒子,也无法支持安卓打印的。

在咸鱼上用了这款,可以试试https://market.m.taobao.com/app/ ... 81&forceFlush=1

网友:
联想兄弟是一家的都是无磁粉容易受潮,打印效果就会变差,惠普老款的有磁粉就会好多了,兼容的效果无敌

网友:
用的小新的那个小型的WiFi打印机,开始还好,也不占地方。但是永久了就坏了,查了下是通病。扔在一边先不管了

网友:
小新的样子好看,耗材贵

网友:
还是HP吧,其他牌子用了1-2年后,很多出现出现吸不上纸,HP的相对来说好很多,

网友G:
家里的喷墨打印机,很久才打印一次学生作业,买的兼容墨水很容易堵住;准备跟风买台二手HP P1108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里的喷墨打印机,很久才打印一次学生作业,买的兼容墨水很容易堵住;准备跟风买台二手HP P1108用用{:lol: ...

不要买P1108, 这台机器的指令比较特殊,外加的可以支持电脑和安卓手机的打印服务器,都不支持P1108的。

建议买二手的HP M1005, 这台机带复印功能,硒鼓便宜(25元包邮),打印效果特好。

重要的是,支持安卓打印的打印服务器。

WIN7电脑安装了台USB打印机并共享,安卓手机如何通过WIFI使用这台打印机?【26楼的产品解决问题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3297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买P1108, 这台机器的指令比较特殊,外加的可以支持电脑和安卓手机的打印服务器,都不支持P1108的。

谢谢,我看看!差点就下单买P1108呀,卖家忙一直没回复。

网友:
机器买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