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2G031J6M6怎样才能用串口下载?

楼主(2021-07-30):
在嘉立创商城,领券买了两个约13元的此型号的8脚MCU,想拿来玩玩。但是,找不到具体如何利用串口下载程序但是方法。不知道怎样接线才能正常下载?

网友A:
看一下boot0,应该是拉高进bootloader,然后uart0直接操作。官网有指令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boot0,应该是拉高进bootloader,然后uart0直接操作。官网有指令说明。

现在查到规格书上说PA9 PA10都是方括号的,第8脚是boot0,然后后面说在AF1情况下,PA9,PA10都是USART1。
应该就是这样吧?片子当然都是新的,改过程序可能就只能用其他方式烧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查到规格书上说PA9 PA10都是方括号的,第8脚是boot0,然后后面说在AF1情况下,PA9,PA10都是USART1。

原则上只要你没有覆盖boot模式,那么启动时boot0就是有效的,可以进bootloader。boot模式可以配置为固定0/1或者跟随外部io。不过这种io都复用的片子我也没折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只要你没有覆盖boot模式,那么启动时boot0就是有效的,可以进bootloader。boot模式可以配置为固定0 ...

我试过接5 6脚(PA9 PA10),并且第八脚拉高可以通过串口读写了,但是要通过cubeMXprogrammer,把nBoot0去勾选才能以后继续使用串口下载程序,csdn上有此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