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模拟中的生物自然进化

楼主(2021-07-30):
这个实验有点意思,作者Primer用程序创造了一个简单的小世界,其中的生物(史莱姆)都按照既定的规则生活和生存——

史莱姆每天出门寻找食物,如果它成功找到食物、并在天黑前回家,就可以存活下来并分裂成两个。没能达成两项条件则死亡。

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史莱姆存在的时候,种群的存在非常稳定,每天都有几乎固定数量的史莱姆生存或死亡。

但之后,作者为史莱姆们加入了基因突变的属性:速度、大小、和感知能力。当这些能力变强时,史莱姆可以更快地移动、吞噬小体型同类、或是更精准地找到食物,同时也会消耗更多能量、更容易饿死。能力变弱则情况相反。

将3种突变引入模拟后,史莱姆种群的演化开始逐渐变得与直觉相悖,远远不是“强者生存”这么简单的体系,其中一些模拟的结果,连专业人士的作者也直呼惊讶。非常有趣,值得一看。

(YouTube: Primer)

视频

http://t.cn/A6feJ09B

网友:
还是感叹这些严谨的科学思维,学习了。

网友:
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感觉模拟的变量还不够基础,越是掌握了世界的最基础规则,模拟效果越好。不过期试验结果,可能非常有意义。以前写过更简单“生命游戏”,也是用简单的规则模拟,非常有意思,网上找的一点资料,如下:

       它包括一个二维矩形世界,这个世界中的每个方格居住着一个活着的或死了的细胞。一个细胞在下一个时刻生死取决于相邻八个方格中活着的或死了的细胞的数量。如果相邻方格活着的细胞数量过多,这个细胞会因为资源匮乏而在下一个时刻死去;相反,如果周围活细胞过少,这个细胞会因太孤单而死去。实际中,你可以设定周围活细胞的数目怎样时才适宜该细胞的生存。如果这个数目设定过低,世界中的大部分细胞会因为找不到太多的活的邻居而死去,直到整个世界都没有生命;如果这个数目设定过高,世界中又会被生命充满而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中,这个数目一般选取2或者3;这样整个生命世界才不至于太过荒凉或拥挤,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这样的话,游戏的规则就是:当一个方格周围有2或3个活细胞时,方格中的活细胞在下一个时刻继续存活;即使这个时刻方格中没有活细胞,在下一个时刻也会“诞生”活细胞。

原则:

每个格子的生死遵循下面的原则:
1. 如果一个细胞周围有3个细胞为生(一个细胞周围共有8个细胞),则该细胞为生(即该细胞若原先为死,则转为生,若原先为生,则保持不变) 。
2. 如果一个细胞周围有2个细胞为生,则该细胞的生死状态保持不变;
3. 在其它情况下,该细胞为死(即该细胞若原先为生,则转为死,若原先为死,则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