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使用DM9000的问题

楼主(2021-07-30):
    最近一直在弄STM32双网口的东西(说起这个就要吐槽,明明当初加个交换机的事,搞得那么复杂),MCU是:STM32H7,PHY是DM9162DM9000,DM9162是正常的,无论是Ping还是客户端服务器都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DM9000,直接连网线插入都检测不到,网口的指示灯也不亮
    原理图对比是没有问题的,焊接、晶振也正常,可以正常读出ID,但故障依旧,程序在同样原理图的另一块板子上测试是正常的,有没有遇到相同情况的朋友

网友:
话说双网口可以考虑KSZ8863

网友:
ksz就是交换芯片

网友A:
R52 的一端没有接到 GND ?
图片中那个过孔有点奇怪

网友:
你这照着armfly的来设计的,就去问问eric吧

网友A:
另外,DM9000 带有 PHY,工作电流不小的,可以多补几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2 的一端没有接到 GND ?
图片中那个过孔有点奇怪

接地了,接到bottom的铜皮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DM9000 带有 PHY,工作电流不小的,可以多补几个电容试试

多补几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