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没有原理图直接画的PCB怎么导出坐标文件

楼主(2021-07-30):
如题,因板子比较简单,直接画的PCB,上面有一些PAD和定位孔,用导线强制连接的,现在导出坐标文件后发现里面是空的,请问这个要怎么操作?用的AD

网友:
没用AD,不清楚。用阿里狗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阿里狗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pads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几位都很谨慎啊,怕被钓鱼

我也没有用过这个软件

楼主:
找到一种方法,把需要的焊盘做成封装,再放入PCB导出坐标文件就可以了,直接放一个焊盘是不行的

网友:
AD是什么?AD钙奶没这个问题

网友:
简单的话你自己鼠标放上去,把坐标记下来啊。

网友:
我都是画在A4纸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