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油覆盖焊盘不良问题

楼主(2021-07-30):
生产线反馈有个板子功能不正常,检查了发现芯片引脚到外面电路不通,用刀片刮开看铜皮好的,取下芯片发现芯片焊盘绿油开窗都做小了,不良的那个焊盘直接被绿油覆盖严实了。
之前还发生过1次类似情况,排针的1个脚被绿油覆盖了,1千个板子出现50多个这样的情况,反馈后让寄回去,都贴好元器件了,就手工刮一下处理掉了。
这次有做了3千个板子,刚开始用,不知道接下来反馈会有多少。

网友A:
明显是开窗小了,估计工程批量改参数改迷糊了吧

网友:
你这明显所有的焊盘开窗都小了一圈啊

网友B:
同样的位置看看Ger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开窗小了,估计工程批量改参数改迷糊了吧

这个是返单的,之前做过900和1500,前2次都没问题,想着不会再出什么幺儿子。
看了几个同批次的其他板子,是好的。
应该不会存在拼板中其中1个板子的开窗偏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位置看看Gerber

Gerberb文件正常,第二次返单,前2次做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开窗小了,估计工程批量改参数改迷糊了吧

恩,看了Gerber正常,返单的前2次正常,应该不是批量的问题。

网友:
图片上看是工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看了Gerber正常,返单的前2次正常,应该不是批量的问题。

不是批量有问题那可能是有杂物导致菲林没铺平,曝光有问题搞的

楼主:
好的,感谢楼上两位回复!
希望后面不要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这种主要质检的问题,生产可能出现各种问题,但质检通过就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主要质检的问题,生产可能出现各种问题,但质检通过就不正常的

恩,是的,选了部分飞针测试,这个不良的应该是没有测试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的,选了部分飞针测试,这个不良的应该是没有测试到的.

飞针应该测不出开窗问题吧
阻焊都可以刺破的

网友D:
开窗不是要比焊盘大一点的么
这怎么还小了
建议看看设计图纸是否有问题
图纸没问题的话就属于制造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窗不是要比焊盘大一点的么
这怎么还小了
建议看看设计图纸是否有问题

这叫“SOLDER MASK DEFINED PAD”。
虽然不常用,但也不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