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BLE串口模块,断电时候可能会程序丢失!怎么办

楼主(2021-07-30):
就市面上的BLE串口蓝牙模块 JDY-19模块,电池保护板断电了,可能引起蓝牙模块不能使用,都搜索不到了。是程序丢失。这个有什么预防措施吗?  蓝牙和cpu 串口通讯直接链接,串入电阻也是出现这样问题。
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吗?需要加什么保护电路 谢谢

网友:
这还敢用,换方案

网友A:
用过筋斗云的蓝牙模块,也是串口接单片机做无线控制,没出过这种问题。丢程序不太可能吧,AT+STARTEN=0 断电后开机要唤醒。

网友:
找厂家解决,解决不了赶紧换

楼主:
厂家目前也找不到原因,不是每个都是这样。默认开机睡眠,链接会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筋斗云的蓝牙模块,也是串口接单片机做无线控制,没出过这种问题。丢程序不太可能吧,AT+STARTEN=0 断 ...

AT+STARTEN=0  开机睡眠的,断电了 偶尔个别模块出现  搜索不到蓝牙了。出现这个问题 我就只能换个蓝牙模块就马上好。我也觉得程序丢失不太可能

网友:
模块的程序有BUG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断电应该不会这么垃圾掉程序吧? 我试过是偶尔出现不行的情况重新断电上电就正常了。反正用别人的模块最好得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