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不加换行符不输出怎么办?

楼主(2021-07-30):
先说现象:
printf带换行符“\n”时正常输出,不带“\n”时不输出,直到下一个有“\n”的语句时才一起输出
硬件是:stm32f103rct6(我觉得跟硬件没关系)
环境是:
不是用的keil,ARM-GCC 套件 + VScode,按照链接中的方法搭建的:
https://blog.csdn.net/cqy1028/article/details/113984775

printf重定向实现方式为: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PUTCHAR_PROTOTYP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int DataIdx;
      for (DataIdx = 0; DataIdx < len;DataIdx++)
     {
           __io_putchar(*ptr++);
     }
      return len;
}

楼主:
谢谢!确实可以。

楼主:
但是为什么呢?是微库本来就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呢?是微库本来就这样吗?

就是这样规定的。
你在电脑上试一下,会发现也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呢?是微库本来就这样吗?

标准库就这样, 不遇到换行符或者fflush, 就得攒够一批数据才输出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库就这样, 不遇到换行符或者fflush, 就得攒够一批数据才输出一次.

正点原子的串口例程好像不是呀

网友B:
HAL库,不能include后直接用printf,要按照一楼方法重定向。正点原子的就不是这样,相比前者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AL库,不能include后直接用printf,要按照一楼方法重定向。正点原子的就不是这样,相比前者就方便多了。 ...

应该都要重定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L库,不能include后直接用printf,要按照一楼方法重定向。正点原子的就不是这样,相比前者就方便多了。 ...

正点原子重定向了,只是他用的标准C库,我用的这个方法是微库

楼主:
除了楼上说的flush(感觉每次加flush有点麻烦),还有个办法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就加上一句:
setvbuf(stdout, NULL, _IONBF, 0);
也就是把stdout的缓冲改成0.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