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P1025彩色USB激光打印机如何改装成WiFi,可以安卓手机打印?【18楼疑问】

楼主(2021-07-30):
买的时候认为没有必要WiFi。现在想加这个功能。

可以买到原装的WiFi模块自行升级?

或是买一个WiFi打印服务器?

求推荐。

楼主:
看到淘宝有WiFi模块卖,75元。

买了装进去就能使用?

网友A:
这种专用的模块,没有试过。
以前买过打印服务器,不过一般是window平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专用的模块,没有试过。
以前买过打印服务器,不过一般是window平台的。 ...

打印服务器不支持手机安卓打印啊。

网友B:
别买这种,买商品化的产品,推荐一个“小白学习盒子”

咸鱼上全新未拆封大概70元

ps.我本来打算买的,后来发现实际没这个需求(最迟下午6点,家里就有人操作电脑打印了),就没买

网友C:
我是直接购买的M154nw,自带wifi,android、ios、windows电脑都可以通过wifi直接打印

网友:
我也有这个需求,本来想买个树莓派折腾的,还没有时间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买这种,买商品化的产品,推荐一个“小白学习盒子”

咸鱼上全新未拆封大概70元

你这个支持安卓打印?

网友D:
阿莫不是有个HP的小服务器?打印机插它上面,然后共享打印机应该就可以了。局域网内都可以用。
我在linux下用samba共享的,windows server的话靠网络邻居应该可以
有的路由器有USB接口也可以插打印机

网友E:
站长 找到了 推荐一下, 我也有这种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莫不是有个HP的小服务器?打印机插它上面,然后共享打印机应该就可以了。局域网内都可以用。
我在linux下 ...

我一再强调,我要求安卓手机可以打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再强调,我要求安卓手机可以打印。

好吧,虽然也不是绝对不能,但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站长 找到了 推荐一下, 我也有这种需求。

我问了淘宝店家,HP 1025NW 主板和无线网卡整套是280元,拆机的。(运费另外)。

1025主板不一样的,无法插网卡。

但问题来了:店家说1025nw 有个WiFi按键,我的机器没有的。需要自行安装这个按键。

这个按键在哪个位置?

店家说不出来。

网友:
买台带usb的路由器行不行?我看路由器后台都允许usb接打印机然后共享的啊。

自从搞定手机远程桌面管理电脑,我再也不行折腾手机处理文件了。手机远程登录自己的电脑吧,想做啥都可以。

网友:
这个模块其实是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购买的M154nw,自带wifi,android、ios、windows电脑都可以通过wifi直接打印 ...

我想问一下,原装的HP无线打印机,安卓手机里面的 PDF APP,Excel APP  也可以直接打印?

比如EXCEL就有打印功能。

楼主:
我在淘宝找到一个打印服务器,号称可以打印安卓手机。

4.0,LjgPXP2j9X9信 https://m.tb.cn/h.4Bn5JjM?sm=498aa3  新款MX-LINK打印服务器苹果安卓手机打印微信远程云网络USB共享器

但我细问,发现安卓下面只能打印微信小程序,不能打印上面提到的Excel的打印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问了淘宝店家,HP 1025NW 主板和无线网卡整套是280元,拆机的。(运费另外)。

1025主板不一样的,无 ...

280 太贵了, 我是 佳能喷墨打印机, 老机器 放在家里给小孩打印作业用用。280 就不值了。   我看淘宝上有 上面提到 的 小白盒,好像能支持我的打印机。180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280 太贵了, 我是 佳能喷墨打印机, 老机器 放在家里给小孩打印作业用用。280 就不值了。   我看 ...

那是HP CP1025nw 拆机主板,其它机器用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是HP CP1025nw 拆机主板,其它机器用不了。

你那打印机贵,280 可以考虑搞一个,毕竟比外挂 好一些。我那机器就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打印机贵,280 可以考虑搞一个,毕竟比外挂 好一些。我那机器就不值了。 ...

再说一次;这是专用主板,其它打印机不适合的。

网友F:
HP 108W 激光打印机,我试过 可以用Android 手机 的excel打印的(其他 Hp型号估计也类似):
1. PC上安装HP laser 108W无线激光打印机(省略)
2. HP Laser 100 打印机 - 打印自检页 来获取 该打印机的 IP地址,比如:192.168.1.111  。(知道IP的话,就不用再 打印自检页)
3. Android 手机上安装“HP打印服务插件”
4. Android 手机上打开 Microsoft excel,打开相应 excel文件,选择 打印,在“手动添加的打印机”页面 IP地址添加同wifi域内的该 打印机 IP地址。(比如前面的:192.168.1.111)
5. 打印

网友G:
请问一下站长,这款打印机效果好不好呢,能不能打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站长,这款打印机效果好不好呢,能不能打照片?

打印效果非常好。在普通A4纸上也能打印出清晰鲜艳照片。

这是我今天给小孩打印的萌龙信息卡,整个图片文件来自安卓手机截图,然后在PC上coreldraw里面打印。普通89克A4纸。

楼主:
引用 网友F:
HP 108W 激光打印机,我试过 可以用Android 手机 的excel打印的(其他 Hp型号估计也类似):
1. PC上安装HP ...

为什么第一步要PC上安装打印机? 是使用USB连接PC机?

可否随便放在桌面上通过WiFi给PC或安卓手机打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第一步要PC上安装打印机? 是使用USB连接PC机?

可否随便放在桌面上通过WiFi给PC或安卓手机打印? ...

为什么第一步要PC上安装打印机? 是使用USB连接PC机?
Answer.
PC上安装HP laser 108W无线激光打印机,这个估计可以省略,只是我之前是按这个给电脑(PC)安装驱动的原因。
PC是使用wifi 连接的打印机,没使用USB接口。

可随便放在桌面上通过WiFi (PC 和 Android 和 打印机连的同一wifi路由器)给PC(一般支撑打印的软件都可以。)或安卓手机打印(excel 等 微软 的office 软件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原装的HP无线打印机,安卓手机里面的 PDF APP,Excel APP  也可以直接打印?

比如EXCEL就有 ...

可以直接打印啊,android 和 ios的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