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自动关闭窗户相关产品有人用过么?哪款比较好?

楼主(2021-07-30):
网上相关产品有一些,但是成交量都很低的样子,
哪款下雨自动关闭窗户产品比较好呢,这里有人用过么,说下体验吧

网友A:
新装的豪华别墅很常见啊。只是现有窗户改装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装的豪华别墅很常见啊。只是现有窗户改装比较困难。

我说的普通房间啊

网友B:
移窗比较容易,无非是加个下雨传感器,推窗就麻烦点,关键是那个推窗开闭器不太好选择

网友:
在用,老婆大人,一直赋闲在家, 下雨肯定会自动关窗户,还不怕停电

网友:
如果找不到,换个思路,改内开内倒,雨水潲不进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移窗比较容易,无非是加个下雨传感器,推窗就麻烦点,关键是那个推窗开闭器不太好选择 ...

推窗更简单,加一个齿条就行了。而且市面上推窗反而更普遍。后装涉及到布线和电机隐藏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
窗户种类多,改造难度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窗更简单,加一个齿条就行了。而且市面上推窗反而更普遍。后装涉及到布线和电机隐藏问题,比较麻烦。 ...

合页式的推窗简单点,现在更多的铰链式不太好弄,而且推窗齿条一般装中间,个人认为严重影响美观

网友(2021-09-06):
豪华别墅我选漂亮住家女佣这方案

网友C:
https://blog.d-l.io/my-old-projects-zh#窗户自动开关装置

网友D:
呵呵,智能家居,是玩具。真正的需求是保姆。

就这个开关窗,“新风系统”更合适。

网友:
好东西,这东西有点实用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blog.d-l.io/my-old-projects-zh#窗户自动开关装置

标记一下,窗户自动开关装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智能家居,是玩具。真正的需求是保姆。

就这个开关窗,“新风系统”更合适。 ...

新风系统一般是把室内气体往外排放?
还是直接把外面气体吹进室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风系统一般是把室内气体往外排放?
还是直接把外面气体吹进室内呢  ...

都不是,外面空气经过过滤和热交换后吹到室内,不是直接吹,一般是等压或微正压。

网友:
彩钢滑移窗改造可能容易点,买电动推杆,有大行程的。做两个固定座耳,一扇固定不动,把电缸固定。推杆推着另一扇滑动,电缸顶到行程开关就停止。或者直接检测电流就可以判断停止。简单改造就可以用。
尺寸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