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intf是否可以通过一次调用输出多个相同格式数据?

楼主(2021-07-30):
如题:
      我将pritnf重定向到串口,通过printf向外部串口设备发送数据。我不希望通过多次调用printf来发送数据。
举例:
      printf("%2d%2d%2d%2d%2d", ...);
      这里是发送5个int8_t,如果发送50个int8_t呢,是否可以实现将50作为参数带入printf函数这样的方式呢?
恳请各位指教,感谢!

网友:
先构造一个字符串再输出

网友:
那你for输出了。printf没有这功能。

网友:
谁都不希望多次调用printf,因为那样很没效率。你可以用sprintf把想格式化的数据都放到一个字符串里,再一次性输出即可

网友:
参数太多,要注意内存不要溢出。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栈不溢出。你看看 printf 的实现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A:
va_list 了解下。我用#CSDN#这个app发现了有技术含量的博客,小伙伴们求同去《va_list使用方法》, 一起来围观吧 https://blog.csdn.net/zldeng_sci ... Id=usr1mkqgl919blen
不知keil是否包含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_list 了解下。我用#CSDN#这个app发现了有技术含量的博客,小伙伴们求同去《va_list使用方法》, 一起来围 ...

有时间学习下,感觉这个比较高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