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拆车直播理想ONE:没有水银 新车却现大片锈迹

楼主(2021-07-30):
前段时间,理想ONE的座椅水银事件,闹的是沸沸扬扬,理想ONE的水银门事件还在发酵当中,理想汽车方面接连强硬发声,坚决不信车内水银,是在车辆生产中导致。

此前,理想ONE水银门事件车主 @正义谦叔,发表视频表示,他的车在理想交付中心拆开了主驾座椅,主驾拆开也有水银。同时,其表示,·座椅内有水银,可能不是个例,也有可能是批次问题。

为了验证理想ONE其它车辆有没有存在水银问题,知乎“拆车实验室”,拆了款2021款的理想ONE座椅,该车买回来仅有两天时间,为货真价实的全新商品车。

在拆车时,新车的座椅没有发现水银的痕迹,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座椅的铁质支架上面,出现大面积锈蚀痕迹,很难相信这是一辆新车。

虽然说汽车生锈问题,是辆车在所难免都能够碰上,但是提车仅有几天的新车,就出现了修饰情况,也着实不应该。

日前,理想汽车相关负责人向媒体表示,这个不影响车辆的质量,所以的不是质量问题。另外,理想汽车座椅供应商采用了与大部分国内国际品牌一样的生产流程。

他指出,大部分座椅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在少数。设计上,座椅部分属于车内的干区,一般不会做电泳。当钢板保护油被磨掉,就会出现锈蚀,“你拆蔚来、特斯拉、雷克萨斯也是一样的。”

不过在知乎上,也有一位答主指出,座椅骨架可以做防锈处理,最常规的是电泳。

网友:
因为不影响车的质量,所以不是质量问题。神逻辑!
我就想知道理想的供应商送过的金属零件有锈迹时,会不会拒收?

网友:
汽车防锈,其实就管中窥豹

目前已知的防锈做的比较好的(按我前些年潜伏车托之家看论坛用车帖子的经验),还是合资车,比如丰田大众别克之类

防锈做的不好的,会锈地盘的,有广汽传祺、江淮、长安。不知道现在改进了没有。

网友A:
如果装配时,侧面这个位置蹭到工人的汗,有可能锈成这个形状。
但愿不是这么低级的问题

网友:
国产车厂简直无耻到极点,防锈是必须做的,只是工艺的问题,电泳或者镀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装配时,侧面这个位置蹭到工人的汗,有可能锈成这个形状。
但愿不是这么低级的问题 ...

蹭到汗也不至于锈成这个样子。假如是整体车架,则要经过电泳,是要被油漆完全浸没,然后用类似静电吸附原理让油漆附着在车架上,基本上没有死角的。我以前做货车都没见到这种情况。
即使是最容易接触到污水的部位,如底盘,通用福特大众这些小车只要底盘油漆没被刮掉,三五年内也不会生锈。我每次保养的时候都会检查底盘油漆有没有刮掉,若发现有刮掉,就用细目砂纸除锈然后手工喷漆。我的排气管都看不到锈迹。

今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讨论国产品牌和外资品牌车的区别,其中有一点就是外资品牌车制造过程检验流程很严格。除非是生产中没发现,若是生产中发现这种情况,马上就要写个8D报告。

网友:
今天还看到理想ONE的销量,电动车里面算消量高的了,一个月有近8000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蹭到汗也不至于锈成这个样子。假如是整体车架,则要经过电泳,是要被油漆完全浸没,然后用类似静电吸附原 ...

这个不好说,曾经拆过90年代的日本进口先锋影碟机(那时候还是高价货吧,做工没得说),外壳内层是一层镀层,很漂亮,然后有手汗摸过,后来再次拆下时候,摸过的地方,就有明显锈迹了

网友:
今天看新闻说水银车主已经中毒了,今天出了报告了。中毒超标百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好说,曾经拆过90年代的日本进口先锋影碟机(那时候还是高价货吧,做工没得说),外壳内层是一层镀 ...

你说的是那种镀锌铁板吧?天长日久是会这样,但这个是新车。
内置光驱外壳都是镀锌铁板,潮湿环境下放久了会生锈,但正常环境下,即使擦点汗在上面,三两年内是不会生锈,不信可以找个光驱做试验。

网友:
两年之后回头看,国产汽车死一半

网友D:
理想是哪个车企代工的,品控这么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理想是哪个车企代工的,品控这么差。

网上公开的消息是力帆代工,但知情人士说李想借用力帆的造车牌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网上公开的消息是力帆代工,但知情人士说李想借用力帆的造车牌照。

网上查到了,

是收购常州力帆汽车而拥有牌照。

话说这个车怎么会有人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好说,曾经拆过90年代的日本进口先锋影碟机(那时候还是高价货吧,做工没得说),外壳内层是一层镀 ...

您说的那个是镀彩锌,手上多少会有点汗和油脂,会残留在表面,手汗中的盐分和锌会发生反应,毕竟锌也是比较活泼的金属。不过这种轻微锈蚀痕迹是内敛的,不会发散,不会影响钣金的整体防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查到了,

是收购常州力帆汽车而拥有牌照。

会有人买的,有一种营销叫做精神营销,有一种顾客叫做死忠粉。我一个朋友就是非吉利不买,我给他洗脑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