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电脑安装了台USB打印机并共享,安卓手机如何通过WIFI使用这台打印机?【26楼的产品解决问题了】

楼主(2021-07-31):
如图,我在HP GEN10 服务器上,安装了USB接口的 HP CP1025彩色激光打印机,并且共享成功。手提电脑,通过WIFI,可以使用这台共享打印机:

【我坚持GEN10服务器上安装win7旗舰版的回报来了: 其它操作系统估计根本安装不了CP1025驱动。我这台服务器也折腾了2个多小时才安装成功。】

我希望安卓也能使用这台打印机。

安卓EXCEL APP里,打印,可以设置网络打印机, 要求输入 IP 地址。我输入了服务器的IP 地址,说找不到打印机。

我估计服务器上应该安装一个什么软件,给这台打印机模拟一个IP地址,才能被安卓手机使用。

如何解决?

网友A:
Windows的共享是基于SMB协议的,安卓应该要IPP或者LPR协议,你搞个Linux服务器或者openwrt路由可能靠谱一些。

网友:
看了一下我的打印机是LPD协议。

网友B:
smb共享打印很慢的

网友:
装向日葵远程操作?

网友:
按照微软的说法, windows 2000后就有IPP支持了, 不过微软的东西一向都不好理解, 至少我看得云里雾里.

微软自己的文档: (有IPP一章,说实话没看懂)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 ... 2/jj590748(v=ws.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b共享打印很慢的

不慢。

网友B: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台HP CP1025打印不慢,但准备的动作很多。

冷开机起码几分钟才能开始打印,之前不停的做清理动作。

所以,samba就不会显得慢了。

网友:
还是搞个树莓派吧,真的能折腾好些东西
装cups之类的,真是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的共享是基于SMB协议的,安卓应该要IPP或者LPR协议,你搞个Linux服务器或者openwrt路由可能靠谱一些 ...

这台打印机估计没有Linux的驱动,又要折腾很长时间。

现在PC可以WiFi打印,已经非常方便了。

网友:
大师说的没错的。    我现在用 HP 入门款 + wifi 打印机, 链路由器,然后手机发资料打印会非常快。

反而 在window 10 上。  通过wifi 发 资料给 打印机。非常缓慢。   win10 在这方面 好比 安卓 烂 100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台打印机估计没有Linux的驱动,又要折腾很长时间。

现在PC可以WiFi打印,已经非常方便了。 ...

搜  cups  CP1025   一大堆:

https://blog.csdn.net/freddy_yu/article/details/113750269
https://blog.aurelienooms.be/202 ... cups-on-arch-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  cups  CP1025   一大堆:

https://blog.csdn.net/freddy_yu/article/details/113750269

我没有兴趣折腾这些东西。

我老婆现在在GEN10上使用爱奇艺看电影,你树莓派怎样播放?

我这台GEN10安装了win7, 基本无所不能。

网友C:
不如加6、7十元买个“USB打印机网络服务器”,挂在交换机上,不用开电脑也能打印。电脑也能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加6、7十元买个“USB打印机网络服务器”,挂在交换机上,不用开电脑也能打印。电脑也能打印。 ...

打印服务器也无法解决安卓APP的打印问题。

楼主:
我之前一直想买可以支持安卓APP WiFi打印的打印服务器,但一直没有找到。

所以,我才不得不接到GEN10 WIN7服务器上。

网友D: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d4c2979b97cbd356f6e6042.html

不知道按这个步骤  启用win7对LPD和LPR的支持,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d4c2979b97cbd356f6e6042.html

不知道按这个步骤  启用win7对LPD和 ...

装好了Lpd打印服务,下一步又怎样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装好了Lpd打印服务,下一步又怎样操作?

还是按1楼的方式添加ip,如果这还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
如果主要是打印办公文档,可以试试wps的云打印,兼容各种格式office文件。
在电脑上装一个桌面版wps,用微信扫码可以登录进去;然后手机上装wps app。
然后在桌面版wps里添加应用--云打印,就会生成一个2维码,保存好或打印出来备用。

然后在安卓版的wps里打开需要打印的办公文档,打印,扫码添加打印机,就可以找到了桌面版wps连接到的打印机。因为是云服务,应该还支持互联网连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yODgxNDY4NA==.html
这里是视频教程。
没试过,不过看上去应该没有技术难度,因为就是云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按1楼的方式添加ip,如果这还不行就没办法了。

安装好LPD打印服务。

安卓Excel打印输入IP还是说找不到打印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装好LPD打印服务。

安卓Excel打印输入IP还是说找不到打印机。

我感觉LPD 应该绑定打印机,才可能打印。

怎样绑定?

网友E:
可以试试去android应用市场装一个支持LPR协议的print service, android默认的print service使用IPP, 但是用户可以装第三方的print service, 应该有支持LPR的, 至少我看到Google play上有, 不过不知道其它市场的是怎样. 还有一些打印机厂商会发布自己的print service安装包的.

粗略查询的结果, 不一定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去android应用市场装一个支持LPR协议的print service, android默认的print service使用IPP, 但是用 ...

最好有具体的教程。这样折腾基本没有成功的机会

楼主:
淘宝上看到这一个,不知道手机APP是否能打印:

3.0嘻KzCEXPRXB6d微 https://m.tb.cn/h.4AomtOx?sm=adf6d5  NP330/网络打印服务器/手机打印/打印机转WIFI/网络打印共享器

店家还没有回复我。里面提到使用printershare APP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好有具体的教程。这样折腾基本没有成功的机会

是的, 我只是顺着我知道的技术点去找了一下而已, 要成还是要不断地试. 要么省钱(如我等), 要么省力, 不可兼得的, 不是么.
再说, 阿莫你这个实际上已经折腾了不少时间了, 为何不直接去买成品, 或者直接找知道的人帮忙搞定? 这才是你目前最好的选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 我只是顺着我知道的技术点去找了一下而已, 要成还是要不断地试. 要么省钱(如我等), 要么省力, 不可 ...

其实我根本不会使用手机直接打印。

现在我是无线手提电脑打印,已经够用。

人是需要折腾才能保持活力的,否则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发时间?

网友F:
小白打印服务器,

用手机微信小程序直接上传图片或者文档就可以直接打印。

同时也支持电脑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白打印服务器,

用手机微信小程序直接上传图片或者文档就可以直接打印。

市场上无数打印服务器都能用手机微信小程但我要的是安卓APP就能直接打印,不必微信小程序。

需要在安卓手机里这样设置,就能识别打印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看到这一个,不知道手机APP是否能打印:

店家回复我了,竟然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场上无数打印服务器都能用手机微信小程但我要的是安卓APP就能直接打印,不必微信小程序。

需要在安卓 ...

不建议选什么云的, 厂家倒它也跟着倒, 而且你要舍弃一些那个啥.
不过好像多余了, LZ也是老油条, 该懂的都懂.
LZ你要的android直接支持, 那是绕不过IPP协议的, 你要找支持IPP的打印服务器, 我找了一下,很不幸没有, 至少表面看是没有, 现在都流行什么东西都先上云, 用户数据先到厂家的服务器绕一圈, 再还给用户, 实现功能.

真正将产品完全给予用户而不设牢笼的, 现在真的不多了, LZ可能要选那些DIYer卖的那些定制产品了(就如这个论坛上那些大牛那些产品).

-------------------------------------

回复慢了, 既然找到了, 那就好.

楼主:
已经下单。要收到货测试后才知道,店家是否有吹牛。

如果ok,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任何古老的打印机只要花99元就能升级到最新的手机WiFi打印(当然要依赖家里的无线路由器)。

楼主:
我其实还有一种终极后备方案:购买1025NW主板,但不要WiFi模块。

更换主板,能支持以太网,能获得IP地址就可以给安卓手机打印了。利用家里路由器的无线WiFi功能就行,不需要打印机就有WiFi。

因为打印机要升级WiFi,面板也要更换,面板连接线也需要升级,这个手术太大。所以索性不要WiFi,只要以太网口就行。

这个方案的缺点是:需要拆机器,如果淘宝的板是坏的,很折腾人。并且以后无法使用到其它打印机上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其实还有一种终极后备方案:购买1025NW主板,但不要WiFi模块。

更换主板,能支持以太网,能获得IP地址就 ...

提醒LZ一下, 1025NW的用户指南里之看到支持LPR和SMB(NetBIOS)协议, 没看到IPP. LZ最好通过其它方式确认android [8,9,10]原生可用, 免得白折腾.

纯提醒, 别怪我乌鸦嘴.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醒LZ一下, 1025NW的用户指南里之看到支持LPR和SMB(NetBIOS)协议, 没看到IPP. LZ最好通过其它方式确认an ...

支持LDR协议,不就可以安卓APP直接打印?

上面的坛友说HP 108W 可以安卓APP直接打印,能帮忙查一下108w是否支持IPP ?

楼主:
昨天我买了店家,原来还有一款WiFi无线的,199元。

0.0,WQwXXPOWkYl哈 https://m.tb.cn/h.4zv3oTW?sm=62b611  NP332 网络打印服务器 手机打印 打印机转WIFI 网络打印共享器。

写明安装excel pdf APP可以直接打印。

我刚才问了店家,两台设备都是走IPP协议:

WIFI那台有3个USB端口,其中只有一个USB口可以安卓直接打印,另外两个USB可以接打印机,但只能给PC打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支持LDR协议,不就可以安卓APP直接打印?

上面的坛友说HP 108W 可以安卓APP直接打印,能帮忙查一下108w ...

感觉回到原点了啊, 你的Win7服务器不是已经开了LPR了吗? 试验结果不已经有了?

老实说, 我并不感觉你能直接用原生android直连你的打印机(指没有中间机器做server), IPP虽然是google的, 但生态不大, 打印机厂商一向都喜欢自己另搞一套, linux下的CUPS也是一边做IPP server, 一边将请求转成打印机专属的协议.

LZ最好搞清楚你是真的想要android原生的print service (即不装任何其它app就能工作), 还是只是单纯想实现用手机打印(即装个app也无妨), 两者都叫"支持android打印", 但hunt的方向是不同的:
    前者是绑死IPP了, 必须找到一个能实现IPP协议server端的东西, 打印机自带的也好, 中转服务器也好;
    后者就发散多了,
        有继续使用android的打印框架的, 你仍然可以直接在word excel等内容生产app里边打印, 底下就改走第三方的print service, LPR/LPD, 打印机厂家的app, 是这类;
        也有根本不用android打印框架的, 通常通过文件分享, 调用他们体系的app完成打印, 一些云打印什么的, 是这类;

108W, 手机上是要装一个HP开发的app的, 手册里也没说用什么协议.

-------------------------------------------
还是回复晚了, 确认能用就好, 等好消息.
另, 我也是半调子, 若卖家能直接回答你的技术提问, 那是最好了.

修改: LDR --> LPR, 纯属typo;  改掉歧义表述; 补充更发散的实现路径

网友:
hp smart  pc上也有。想不到  手机端也有。

但是pc上这个程序做的烂的很。 每次搜索打印机巨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回到原点了啊, 你的Win7服务器不是已经开了LDR了吗? 试验结果不已经有了?

老实说, 我并不感觉你能直 ...

上面2楼gzhuli 说卓应该要IPP或者LPR协议”。

我在win7里打开的是LPD服务。LDR 跟LPD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2楼gzhuli 说卓应该要IPP或者LPR协议”。

我在win7里打开的是LPD服务。LDR 跟LPD有什么关系?

Line Printer Remote / Line Printer Daemon  属于一套东西, 一个是client, 一个是server. 感觉都混着叫了.
这是个古老的协议, 据说存在兼容性问题.

不是成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ine Printer Remote / Line Printer Daemon  属于一套东西, 一个是client, 一个是server. 感觉都混着叫 ...

没有成。可能是不知道怎样在win7里跟打印机捆绑。我不知道win里如何指定LPD对应那一台打印机,所以无法被安卓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成。可能是不知道怎样在win7里跟打印机捆绑。我不知道win里如何指定LPD对应那一台打印机,所以无法被 ...

呃,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不是买到了看起来可以用的外接打印服务器了, LPR/LPD这条路就暂时不用折腾了.
之前18~23楼我看你往LPR/LPD方向走了, 便在24楼建议你去装个手机端的支持LPR的app, 因为当时你只做好了Win7上的服务端, 手机上还得有个客户端啊, android默认那个打印服务貌似是不走LPR的. 不过现在这些都不必了.
扯多无谓, LZ到时把买的那个打印服务器测试结果贴上来好了, 让我也开开眼.

楼主:
收到打印服务器了。非常迷你。

扫码进入软件和说明书下载:

http://www.datongsmart.com/printserver/

用户手册:下载最新版本的。

PC 配置软件(使用USB连接)
下载新版本的。

安卓软件:

楼主:
联想M7206 已经配置好Windows和安卓打印。

安卓对应的是brother DCP-7080

网友E:
结果还是需要装他们的app, 估计之前客服说支持IPP是胡说的, 不过能接受的话也没什么.
那么, android下面能直接在excel等里边打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果还是需要装他们的app, 估计之前客服说支持IPP是胡说的, 不过能接受的话也没什么.
那么, android下面能 ...

没事啊,现在安卓手机,只要有“打印”功能的地方,都能直接打印了。比如图片,Excel,PDF,非常方便。

比如打印三星浏览器上的网页,比Windows效果还要好。

楼主:
我已经买了3个这种打印服务器了。

2个有线(99元),1个无线(149元)。测试通过。可以正式推荐给大家。

楼主:
发现两个问题:

1。HP P1108 打印机竟然不支持。
      我只好换了一台HP M1005。

2。WIFI的版本(149元)不行,WIFI不稳定,经常断网出错。已经退货,换购一台99元的以太网线版。

网友G(2021-08-30):
引用 楼主:
发现两个问题:

1。HP P1108 打印机竟然不支持。

站长您好,你那台HP M1005,加那个99元的打印服务器,支持安卓手机打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站长您好,你那台HP M1005,加那个99元的打印服务器,支持安卓手机打印吗? ...

支持。

我已经测试了下面的机器支持:

HP 1320,M1005,CP 1025
联想M7206

买99元是, 不要买149元WiFi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

我已经测试了下面的机器支持: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