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语言的问题

楼主(2021-07-31):
有个项目中有两个厂商提供的模块,其中一个定义了一个枚举类 ,例typedef enum{A1 = 0, A2}A,另一个也定义了一个枚举类,例typedef enum {A1,B1,C1}B,这样在编译的时候就会提示A1重复定义,但将其中一个A1替换掉的话,对后续模块的更新又不太方便,对于这种问题有何良策?

网友A:
枚举成员的标识符号,是全局的,不能重复,拿其中一个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枚举成员的标识符号,是全局的,不能重复,拿其中一个改了

你扯。厂商提供库文件(非源码)里面也用符号的话改了就不工作了。正确的做法是把每个模块分别没有任何依赖关系下单独编译成.o,使用单独封装的接口访问。因为enum是const常量,因此.o里面的是ok的。链接时链一下.o即可。

网友:
正常来说如果定义在.c里是不会冲突的,如果定义在.h中,不要同时包含2个头文件应该也没事。我猜的,没测试

楼主:
关键是一个c文件会同时访问这两个库。。。

网友B:
我感觉还要在封装一层, 来避免这样的问题

网友:
很多时候函数声明都会使用到这个枚举类型作为参数或者返回,所以基本都是放在头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还要在封装一层, 来避免这样的问题

从各方面综合考虑,这个可能是最优解。

网友:
按惯例,枚举类型的值都应该带上自己的类型名的缩写当前缀。类型A的每个值应该叫AA1,AA2,
类型B的每个值应该叫BA1,BA2,
这样就没毛病了。所有的大一点的C库都知道这么做。

网友:
叫其中一个厂家改吧,你实现没有很好的方案,C语言决定的

网友:
就楼主这里的问题本身,
把其中一个A1去掉,同时后面的B1加上B1=1,或者A2=1,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各方面综合考虑,这个可能是最优解。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