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单片机+称重+电机正反转系统的供电方案请教

楼主(2021-07-31):
上个帖子在这:

标题为:江湖救急,485从机多了通讯异常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2262&page=1#pid11678323

下面我把那个项目中的电路图贴一下:

1. 称重模块

2. 单片机模块

3. 电机正反转驱动

4. 电源模块

5. 485通信

上面是硬件电路,上个帖子也是请大家帮忙解决485通信异常的问题;

现在来看,485芯片选用国产,可能会有一定隐患,因为我发现,用国产485芯片,485的A和B进行热拔插时,单片机会受到乱码数据,然而,将国产485换成TI和美信的,就不会有乱码,乱码会使得单片机接收到错误的数据帧;

因此,我帖子中的问题,可以通过升级485芯片,并且优化从机串口处理程序,可以解决问题。

非常感谢大家在我上一个帖子中,积极帮忙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这个帖子中,我想继续请教一下,在我这个项目中,有没有必要对每个从机做隔离的DC-DC供电;

当前的硬件电路,所有从机都是使用同一个24V开关电源供电,所有从机和主机都是共地的,有没有必要从机使用IB0505LS芯片做隔离;

如果每个从机有必要做隔离电源,那么使用IB0505LS做出来的一路5V电源,给谁单独供电?

方案一:

(1)隔离出来的5V只给485通信模块供电,485与单片机再加一个电磁隔离芯片完成通信;
(2)单片机、称重、电机驱动等,仍然使用之前的供电方案

方案二:

(1)隔离出来的5V给单片机、485通信、称重电路供电
(2)单片机控制电机的接口,采用光耦隔离

大家推荐一下,哪个方案更优?

网友:
485从机数量多少个        通讯异常  波特率是?

网友A:
lz上一个帖子,最后定位是国产485芯片,热插拔有乱码导致的问题?

网友B:
将电机的电 分开更好,

2路电:
24V  驱动电机用
12V 给mcu小板,小板再降压给mcu,称重

2电源 GND 相连。

另外,TM7711更好些,我用下来 坏得少
一个柜的东西,没必要再做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电机的电 分开更好,

2路电:

如果操作时候存在热插拔  电源不隔离  485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上一个帖子,最后定位是国产485芯片,热插拔有乱码导致的问题?

是的,国产芯片;

分别更换ti和max的485,对比热插拔,就没有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电机的电 分开更好,

2路电:

要不要隔离出5V,单独给485用呢

网友C:
您这个系统最大的问题是每个从机都带电机,电机运行的时候,会造成各个从机的GND电平不一致,从而引致的各种问题。建议如下:
1. 如果您这些从机都在同一个电柜内,彼此引线不太长的话,根本无需隔离。但是要点是,各个从机的GND一定要尽量减少电平差,所以GND连接线尽量粗,尽量多股,必要时,可以让电柜外壳和各从机GND连接一起。
2. 各从机单独隔离供电当然最好,MCU,485,称重都使用隔离供电,24V电机不隔离,与MCU通过光耦隔离。这样成本也就高了,也没太大必要。
3. 485虽然简单,但国产485垃圾至极,不要使用。建议SP485EEN,非常皮实,KK级用量验证。
4. AB那里不要用10R了,从机数量多的话,会影响带载能力,换成0.1A自恢复。 并且,AB最远两端加120R终端电阻。
5. H桥4个FR107纯属多余,您电机功率这么少,MOSFET的体二极管即可应付。不过这种PN结构的H并不太好,电机只能两象限运行,并且如果频繁正反转的话,反转瞬间会使电机短路而急刹车。

网友C:
我们用485长年都是带四五十个从机,跑57.6K,保护电路做好了,没见过有坏的,用量KK级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485长年都是带四五十个从机,跑57.6K,保护电路做好了,没见过有坏的,用量KK级别。 ...

跑57.6K    最尾端从机和主机之间的通讯线长度有50米没有  ?

SP485EEN   也是MaxLinear公司的吧

网友:
485的上拉电阻   这个还是根据芯片输入阻抗和从机数量来计算吧
一对一的通讯  忽略  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57.6K    最尾端从机和主机之间的通讯线长度有50米没有  ?

SP485EEN   也是MaxLinear公司的吧 ...

不超20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485长年都是带四五十个从机,跑57.6K,保护电路做好了,没见过有坏的,用量KK级别。 ...

保护电路能分享下吗?

网友F:
提醒一下楼主,BS0505这种隔离模块输出的5V不是稳定电压,受负载电流大小会变化范围比较大的,你用于称重肯定不行。一般都只用于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57.6K    最尾端从机和主机之间的通讯线长度有50米没有  ?

SP485EEN   也是MaxLinear公司的吧 ...

是的,最早是打Sipex牌子的,Sipex命运多舜,先被Exar收购,现在Exar也被MaxLinear收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护电路能分享下吗?

没什么特别,就是常规的自恢复+TVS,要防雷就加放电管。

网友D:
有一个项目  打算用坛友推荐的这个芯片
不过 从机有32个   通讯线最长是50m   28.8k波特率
不知道这样应用  误码率是不是老高了
坛友有这样应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醒一下楼主,BS0505这种隔离模块输出的5V不是稳定电压,受负载电流大小会变化范围比较大的,你用于称重肯 ...

考虑到成本,升级电路板先不采用隔离供电了。
b0505是不稳定的电压输出,ib0505是稳定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系统最大的问题是每个从机都带电机,电机运行的时候,会造成各个从机的GND电平不一致,从而引致的各 ...

的常感谢您的建议,学习了。虽然每个从机都有电机,但是电机平时都不工作的,电机只有收到主机命令才会动作,通信都是在电机停止的时候进行。

因为,在我升级硬件方案时,就仍然采用当前供电方案不加隔离。把485电路改成自恢复。国产485换掉。ab上拉电阻酌情修改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项目  打算用坛友推荐的这个芯片
不过 从机有32个   通讯线最长是50m   28.8k波特率
不知道这样应 ...

线长了,误码率要看线材和使用的环境。据我有限的认知,50米32个从站跑28.8K,用屏蔽双绞线,处理好地电平电位,在中度电磁干扰的环境下,误码率应该也是有保证的。并且,软件做一下容错处理,应该是可以非常稳定运行的。

网友D:
谢谢楼上  汤圆请吃几个   以表谢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上  汤圆请吃几个   以表谢意

哈哈,谢谢兄弟,承蒙错爱了

网友G(2022-07-26):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485长年都是带四五十个从机,跑57.6K,保护电路做好了,没见过有坏的,用量KK级别。 ...

你好 请教下  SP485EEN 不是最大挂32个嘛??你的40多个是怎么实现的呢??最近也在选型 485.。。麻烦解答下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好 请教下  SP485EEN 不是最大挂32个嘛??你的40多个是怎么实现的呢??最近也在选型 485.。。麻烦解 ...

我们搞设计不能读死书呢,规格书上说的32个是有前提条件和具体工况下的,哈哈。按照485规范,您只要能满足共模电压-7~+12V的共模电压,AB线正负200 mV以上,您的通讯就能正确建立。所以,您只要保证任意一个节点发送出去的,所有接收的节点都能满足共模电压和AB线电压,您总线上想挂几个都行。而要满足共模电压,就要控制您每个节点的地电平差,如果控制不了就隔离。而要满足AB线差模信号电平,就要看芯片的驱动能力,线长阻抗,波特率,总线上所有节点的负载大小(上下拉、终端电阻)。

网友:
前面485问题,换成进口485芯片就解决了么

网友:
电机驱动AOD609里面的P管栅极电压超最大允许值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搞设计不能读死书呢,规格书上说的32个是有前提条件和具体工况下的,哈哈。按照485规范,您只要能满 ...

嗯嗯 好的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们搞设计不能读死书呢,规格书上说的32个是有前提条件和具体工况下的,哈哈。按照485规范,您只要能满 ...

那就是说  满足那个调节  sp485ee 也是可以挂 超过32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就是说  满足那个调节  sp485ee 也是可以挂 超过32个吗?

我常用VP3082,理论能带256个,现在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就是说  满足那个调节  sp485ee 也是可以挂 超过32个吗?

能满足要求就可以,几十能几百个都没问题,只要芯片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