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进一出的Fir滤波算法如何做

楼主(2021-07-31):
KEIL的DSP库中,FIR滤波是采集一串数据进行滤波,

是否可以每采集一个数据进行滤波,输出一个数据。

请论坛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我C#有个差不多的额,贴给你参考下吧
const int BL = 6;
        readonly double[] fir_B = new double[BL]{
     -0.0008616851964741,   0.1760434780191,   0.4212939650041,   0.4212939650041,
     0.1760434780191,-0.0008616851964741
        };
        double[] F1LastData = new double[BL];
        double F1Fir(double F1FirIn)
        {
            double result = 0;
            for (int i = BL - 1; i > 0; i--)
            {
                F1LastData[i] = F1LastData[i - 1];
                result += fir_B[i] * F1LastData[i];
            }
            F1LastData[0] = F1FirIn;
            result += fir_B[0] * F1LastData[0];
            return result;
        }

网友:
稍微解释下吧,
fir_B[6]是matlab生成的fir因子
F1LastData移位保存用于不断存储输入数据
计算就是包括一个不断移位,一个乘累加,然后输出

网友:
一进一出?in out  in out?

网友:
FIR IIR 自己写也很简单? IIR是给前后给权重求和,FIR是保留一个FIFO,新数据乘系数累加,弹出旧数据,旧数据乘系数相减。

网友:
我记得标准FIR FFT之类算法都是采集固定长度序列进行运算输出结果的。当输入序列长度达不到规定值时候,无法输出正确结果。

楼主:
原来本论坛大神zouzhichao有分享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140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