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点鼠标线一样柔软、粗细的线,求某宝搜索关键词

楼主(2021-07-31):
如题,有几个探头,想用鼠标线一样柔软、粗细,质量相当的线,485通信,四芯,关键是柔软,其次线径(包括塑料皮外径和铜芯内径)相当,不知某宝上该用什么关键词搜索,请大侠告知,谢谢啊,

网友:
硅胶线,有各种线径

网友:
耳机线应该可以吧

网友:
晕,手机卡了一下就这样

网友:
鼠标线质量太差了

网友:
硅胶排线

网友:
搜索硅胶线就可以。

网友:
早几年前我有买过几条那 Micro-HDMI 的连接线,其线径与目前那细鼠标线差不多粗,但却柔软上了许多,当然售价也是较高,同时也不清楚内部是走了多少讯号线就是了。

网友:
注意,硅胶线怕刮,在稍微锋利边上刮下就破了。

网友:
特氟龙线?或者看看有没有细的拖链电缆,也比较柔软

网友:
镀银线,耐折弯

网友:
高柔电线

网友:
TRVVSP高柔性屏蔽双绞拖链电缆线2 4 6芯     通讯线,猫宝 买了30米0.2的4芯  体验 不是很好 外径6MM
硅胶外皮+特氟龙 内芯 的 没有找到只有手柄线在用
卡特机器人上面的用的是易初的线,原厂不零卖。效果比较好

网友:
柔性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