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挂在24V总线上的主从设备用什么方式通信比较可靠

楼主(2021-07-31):
24V点对点,从机功率3A+。主机需要采集从机的状态信息。有线:电力载波,有没有低成本可靠的方案?无线:在主从机上加无线模块,需要配对,怎么才能优化配对过程?

网友A:
印象中     国产的powerbus 芯片就是楼主的这样应用     深圳和魔都都有一家

网友:
坛子里应该有一个电源线通讯的来源,当时还买了模块,但是一直没测过。楼主可以搜搜

网友:
pb总线就是通讯效率太低,好多及时应用无法用

网友:
无线产品配对一般都是终端设备上有一个唯一ID做成条码的形式,然后用手机APP或者条码枪扫码,然后发送给主机。

网友:
1.5的线,100米两根线的电阻差不多2欧,3A压降就6V,压降是个大问题

网友:
东软载波有载波通讯模块,¥30左右。

网友:
PowerBUS   补齐字数~

网友:
PowerBus  北京有一家

网友:
无线感觉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     国产的powerbus 芯片就是楼主的这样应用     深圳和魔都都有一家

powerbus,从站最大1A,带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