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_EDA感觉自己没有画过板子....

楼主(2021-07-31):
怎么改都改不了封装类型,阻值。。。。

也就是说为了兼容你们的唯一ID号

——也许是为了绑定商城卖货吧。。。。

用户的权限是最低的。

可能为了改一个阻值,

就要在一大堆XX堆里面找到你们的唯一ID。。。

要不就需要自己建库。。。。

楼主:
还有那个接地符号。。。。

要不要长那么大一坨圈圈才表示线是连接上的嘛

楼主:
当然,我是用的你们的专业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专业版无法导出项目,只能够导出来PCB文件,也就绑定了以后必须在JLC_EDA上面衍生。。。

专业版没有离线版本,你永远不知道在21世纪了,有的应用场景根本就没有网络。。。

楼主:
正在下载镜像。

也在叫同事评估。

估计要掉头换

网友:
坐等楼下有人劝。支持国产,不容易。。。。。

网友:
前段用专业版画一个板子,真心难用,还不能导出到其他软件继续画,咬着牙画完了。
感觉还没普通版用着顺手。

楼主:
本来想在公司推进他们的商业化部署的

再评估一下KiCad吧

网友:
多用几次就顺手了,得益于eda的便利和打样的便宜,现在很多几乎0基础的爱好者都能做出板子来了。

网友:
公司用,你又不是老板,就不要干这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了。搞不好都是你的责任。业余自己玩玩无所谓的。

网友:
超级怀念**的零件封装库,现在没有了。

网友:
专业版确实没有普通版的好用。

网友:
我用普通版,没问题。顺手。

网友:
专业版没普通版好用

网友:
专业版卡死的路过。。。。。。
普通版画简单的板子还不错,密度大或者双面元件的就有点折磨了

网友A:
Ad   pads   阿里狗不香么?为啥要浪费生命,用这种软件。

网友B:
不能改阻值和封装,其实对稍微正规一点的公司就是没毛病的啊。
你想在图纸上画哪个元件,第一步是先把这个元件买来放到公司元件库里,然后才能画啊。
也就是你只能选自己仓库里有的元件用,没有的就不行,你得先买来再说。
画板子又不是空对空,随便想一个什么值的元件就画上去。首先那个元件得存在啊,不然你画了怎么做岀来??
你手上1K电阻只有0805的,然后画图的闲的没事想把它封装改成0603,这样改了有用吗?改完了你还得重新买0603的这种电阻。
或者画图的看1k不爽,要用个1.234K的,就改了画上去,然后让生产的人满世界去找1.234K电阻。。。
想从根本上避免这种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元件不能改值,必须用库里已有的元件。没有这个元件又想用就先去买来,顺便加到库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改阻值和封装,其实对稍微正规一点的公司就是没毛病的啊。
你想在图纸上画哪个元件,第一步是先把这个 ...

很多公司的物料库是erp系统,里面不同的物料编码不一样。在原理图路面,可以改阻值和封装,原理图里面改了阻值和封装,把物料代码也要填上,出的bom里面没有和erp里面物料编码一样,是下不了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公司的物料库是erp系统,里面不同的物料编码不一样。在原理图路面,可以改阻值和封装,原理图里面改 ...

改完阻值还要改erp的编码,为什么不直接对每种erp编码来做个元件?这才是正规用法。
让设计人每次去自己查哪个元件的erp编码是什么才更坑人。
正规做法就是你自己的库里每个元件自带erp编码,不准用通用元件改值,必须用有编码的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完阻值还要改erp的编码,为什么不直接对每种erp编码来做个元件?这才是正规用法。
让设计人每次去自己 ...

这是规范的开发,但实际上中小公司没人去维护样品的物料ERP,我们都是出BOM给合作的贸易商配样品物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规范的开发,但实际上中小公司没人去维护样品的物料ERP,我们都是出BOM给合作的贸易商配样品物料 ...

那你用嘉立创的元件库也没问题啊。要什么元件就选什么元件,而不是自己随便编一个值和封装。拖个通用元件再改值跟直接找到正确的那个元件,工作量没区别的,可能用通用元件改值还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嘉立创的元件库也没问题啊。要什么元件就选什么元件,而不是自己随便编一个值和封装。拖个通用元件 ...

那你看看左边那个电阻,

一张原理图上面有50个电阻的话,

得,A4版面上,全部都是型号名了。

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
不会关注每一个电阻详细的资料,
只有极少数电阻才会特别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完阻值还要改erp的编码,为什么不直接对每种erp编码来做个元件?这才是正规用法。
让设计人每次去自己 ...

如果专业版的定位是100+以上的硬件工程师团队的话,

那么我只能够说一句,惹不起,我滚了~

另外,为什么不用标准版:
1.标准版说是不会再更新,只改bug。
2.标准版和专业版的官方定义,当做两个完全不同的软件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看看左边那个电阻,

一张原理图上面有50个电阻的话,

应该可以隐藏那个型号只留下阻值和位号吧。除了阻值位号和封装以外的属性都是给生产用的,不需要在原理图里显示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隐藏那个型号只留下阻值和位号吧。除了阻值位号和封装以外的属性都是给生产用的,不需要在原理图 ...

貌似不行,找不到任何地方修改。

网友:
我用了一次专业版本,也不想再用了。

网友D:
我这阻值、封装都可以改,我用的是个假的么?
接地符号那的圆圈是你自己的画法不规范,用导线连起来就不会有圆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阻值、封装都可以改,我用的是个假的么?
接地符号那的圆圈是你自己的画法不规范,用导线连起来就不会 ...

试了一下,,,要通过名称才能够自定义修改..

VCC,GND,连接至器件时,必须要有一节导线....(1格)

如果VCC再连接出去,则至少要3格...

那个[GND]的符号,无法消除....

VCC的符号,网络标识必须要保留,这个是合理的设计。

但是GND的一般都是通过符号来区分。

----------------------------------------------------------------

没有离线版真的很难用,,,

有的时候去工厂,没有网络信号,别人都是内网WIFI。

网友E:
引用 网友A:
Ad   pads   阿里狗不香么?为啥要浪费生命,用这种软件。

个人玩可以, 公司不购买不行。 现在版权法还是要遵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下载镜像。

也在叫同事评估。

我们KiCad用了两年多了, 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主要不爽的就是:  不能画弧线。  不知道6.0版本会不会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能改阻值和封装,其实对稍微正规一点的公司就是没毛病的啊。
你想在图纸上画哪个元件,第一步是先把这个 ...

你不能保证永远没有新器件吧?至于等器件入库,进度卡在哪儿呢……

平台组很多东西都是生产库没有的,Candace 有CIS也是允许自己修改阻值的。

网友:
普通版其实用起来很顺手,就是超过300个元件就开始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能保证永远没有新器件吧?至于等器件入库,进度卡在哪儿呢……

平台组很多东西都是生产库没有的,Ca ...

现在能够修改了,..

可能是他们的栏目太多了, 刚开始不知道哪里修改....

-----------------------------------------------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够导出来项目文件,,,,

且必须要求在线操作....

-----------------------------------------------

假如有一天他们服务器关机了,就凉凉了.

内网部署的话,理论上可行,但是没网络的场景咋办?

不可能引入一个自己无法使用的软件吧.

有点尴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完阻值还要改erp的编码,为什么不直接对每种erp编码来做个元件?这才是正规用法。
让设计人每次去自己 ...

        这么搞元件库就特么的大,e12系列 e24系列  e96系列的电阻,还要分1%  5%,你想想看,原理图库里面有多少元件。
       一般大厂的原理图上各个电路模块,都是经过量产验证的,新产品上大多数原理图,是复制粘贴以前的批量图纸,要改的编码非常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个人玩可以, 公司不购买不行。 现在版权法还是要遵守的。

要么盗版,要么买正版,实在不行,搞一台电脑不联网,专门画Pcb,没必要为版权问题,浪费自己的时间,这种软件还比不上10年前的pads和阿里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盗版,要么买正版,实在不行,搞一台电脑不联网,专门画Pcb,没必要为版权问题,浪费自己的时间,这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搞元件库就特么的大,e12系列 e24系列  e96系列的电阻,还要分1%  5%,你想想看,原理图库里 ...

问题是你是要生产的啊,不是画着玩。
如果你真的把每个阻值都用到了,就该你要准备这么多元件。
正常情况下一个公司不可能有那么多零零碎碎的阻值的元件的。你库存里有哪些值,库里也有就行了。手里没有的值在库里也不该有。这可以逼你设计时只用手里有的元件,必要的时候串并联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你是要生产的啊,不是画着玩。
如果你真的把每个阻值都用到了,就该你要准备这么多元件。
正常情况 ...

我们公司没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搞元件库就特么的大,e12系列 e24系列  e96系列的电阻,还要分1%  5%,你想想看,原理图库里 ...

我们自己库里就只有e12系列的常用阻值,都是1%的,加上个位数种类的千分之一精密电阻。
别的阻值都没了。如果将来某个地方需要一个手上没有的阻值,非用不可,那就去买然后在库里复制做个元件呗,分分钟的事情。
做这个库元件比买东西要快多了。但是东西不买到手,做库元件没意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能保证永远没有新器件吧?至于等器件入库,进度卡在哪儿呢……

平台组很多东西都是生产库没有的,Ca ...

等新器件入库和你画图没关系啊。你选型选好了当然就可以自己画或者复制一个库元件来画原理图了。大公司的流程应该是你申请新元件的流程里就通知负责维护元件库的人来画这个库元件了,也可能是让你申请元件的人自己画好了再申请。这都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你知道库元件不能凭空画岀来就行了,库元件得跟你实际买到的东西对应。

网友:
外出回来,立马就操作了一下,感觉你的表达这个与我们设计不符合。

专业版的编辑框有3个灰度值。
深灰,这个是完全不能编辑,是模板属性,基本上不对外有明确意义,只是为了显示。
浅灰,代表是系统级别属性,这些属性可以修改,而且一旦修改了就特殊表示。
另外一个正常的编辑
看下面的电阻值修改后,颜色立马不一样。 不要看到这个浅灰就不能编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我是用的你们的专业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些问题,我总是说,用户不打算花一点点时间去看一下,然后就表达了。
你在开始菜单有一个,有一个导出为本地工程的选型。

目前全部离线的版本,已经在开发中,全部离线就完全脱离了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改阻值和封装,其实对稍微正规一点的公司就是没毛病的啊。
你想在图纸上画哪个元件,第一步是先把这个 ...

正解,有的规模的公司,有点复杂的板子,其实不应该允许太随意的。

网友:
其实,专业版的定位是为一板成功而努力的,多了大量的约束,也多了大量的检查与效验工具。 为了有约束与检查工具,特意修改了文件格式来支持这些。

设计太随意,迟早要买单。
   有人封装随便用,有人物料编号与值任意改,有人直接不画原理图,这些操作一个人搞起来项目短期不会出问题,但是在公司,或者长期总会有出问题的一天。

网友:
说两个问题标准版,1.鼠标有时候选中元件会把元件给移动了2.走线的时候速度快线的起点就不在焊盘上。目前已转移allegro能画简单的板子

网友G:
KICAD不香吗?怎么会把自己的工作文件放到人家的服务器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KICAD不香吗?怎么会把自己的工作文件放到人家的服务器上。。。。

担心这个,可以使用离线版。随时可以导出成其它格式。还有顾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担心这个,可以使用离线版。随时可以导出成其它格式。还有顾虑吗?

云不是问题,问题是有的时候没有网络

网友I:
我怀疑楼主你们是否有使用ERP系统?我反而觉得有唯一编码,才真正放心,没有唯一编码,仅靠物料描述,真怕会搞错器件。我们公司所有物料必须唯一编码,从画原理图开始,只要是不同参数的器件(阻值、封装、耐压....),都必须对应ERP系统里面的唯一物料编码。这样实现起来并不难,原理图库做全就好。那怕是电阻,我们每个物料编码不同的电阻,在原理图库都有一个原理图符号(里面参数信息不同),如果要修改阻值,从原理图库里面选即可。这样可以保证导出的BOM的物料编码没有问题,不用再手工修改。JLC-EDA没有用过,但是A..D、Candence等,实现起来都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怀疑楼主你们是否有使用ERP系统?我反而觉得有唯一编码,才真正放心,没有唯一编码,仅靠物料描述,真怕 ...

用Jlc eda的基本都是小公司,很多根本没有erp,编码啥的基本也不会有,原理图封装库基本也是随意搞。

网友J:
对于有erp管理的公司,不同阻值就是不同的料号,不能随手改阻值这样是规范的。
我们以前也是喜欢直接在原理图上直接改阻值,时间长了真是一团糟,
现在从我们全转kicad后,统一按常用料建库,每个料和erp编码对应,原理图改阻值就重新从库里找料,
虽然开始的时候不习惯,但是一个项目习惯后,发现虽然画原理图稍微费点事,但这个后续的事轻松了很多,
也不乱了,生产出错少了很多,导BOM和erp对接基本不用再花时间修改,
所以我觉得养成规范的画图习惯还是很有好处的,
哪怕没有erp的公司,养成换阻值就是换料这种理念还是很有必要的。
还有,我们不是大公司,也就几个人的小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改阻值和封装,其实对稍微正规一点的公司就是没毛病的啊。
你想在图纸上画哪个元件,第一步是先把这个 ...

是的,这种规范的理念很重要,可以避免好多生产上的问题,和上不上ERP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能保证永远没有新器件吧?至于等器件入库,进度卡在哪儿呢……

平台组很多东西都是生产库没有的,Ca ...

我们是按电子研发部门建了研发仓,和生产仓分离,
研发仓的出库入库自己管理,所以不会卡流程的,
研发成功后系统抛给生产就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对于有erp管理的公司,不同阻值就是不同的料号,不能随手改阻值这样是规范的。
我们以前也是喜欢直接在原理 ...

如果缺货时期需要同时用多家的料怎么破……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如果缺货时期需要同时用多家的料怎么破……

替换料功能啊,erp的基本功能。没有erp的可以在BOM上备注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替换料功能啊,erp的基本功能。没有erp的可以在BOM上备注啊

那是你ERP自己编的料号,像JLC这样直接用厂商料号的,换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是你ERP自己编的料号,像JLC这样直接用厂商料号的,换起来就麻烦了。

遇到这种特殊的需要替换料的,原理图可以不改动,
只是生产BOM改动就行,支持替换料的ERP,添加新的替换料就可以,替换料的ERP编码也是唯一的,
技术部发布替换料变更添加文件,生产按变更文件下单就行了,这是生产管理流程了。
当然,每次的变更流程后,你的bom版本号也要做相应的变更,
有erp的都是erp在记录管理,没有erp的人为管理好变更版本号就行,这些都属于生产管理流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是你ERP自己编的料号,像JLC这样直接用厂商料号的,换起来就麻烦了。

至于厂家料号,建议还是要有自己的编号,厂家料号都没有固定统一格式,这个没法管理的。
厂家料号只是一个补充,在erp里可以算一个属性,但是不是必要的。

当然我只是看楼主说随手改参数由感而发,
哈哈,因为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搞的,原理图放一个电阻,然后随手改参数,
可能当时改了短时间内不会有啥问题,但是当项目多了,时间间隔长了,
转生产后就会出好多问题,
所以我觉得好记性不如规范的画图和规范的管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对于有erp管理的公司,不同阻值就是不同的料号,不能随手改阻值这样是规范的。
我们以前也是喜欢直接在原理 ...

假若电阻有100多种阻值,原理图库也相应建立100多种的电阻料号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假若电阻有100多种阻值,原理图库也相应建立100多种的电阻料号是吗

如果你仓库里真的有这么多种电阻,那么你的原理图库当然得建出这么多种电阻来对应。
时刻记住原理图库跟你公司的实物库存是对应的就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假若电阻有100多种阻值,原理图库也相应建立100多种的电阻料号是吗

是的,就如楼上redroof所讲,
你的设计所用的元件肯定是你库里有的元件,不是凭空出来的,库里没有的,你也要买回。
所以不要被库的元件种类数吓到,这个只是一次的时间投入,后面都是在受用的。
我们就是把所有常用的元件,比如标准电阻,电容这些,按0402,0603,0805,1206,1210都建库了,
也就最多花一两天搞下,后面都是直接库里找元件。
不是标准的元件就是用的时候添加,这样几个项目做完,你常用的料就都在库里了。
当然,刚开始这样搞肯定会不适应的,这是理念的转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是的,就如楼上redroof所讲,
你的设计所用的元件肯定是你库里有的元件,不是凭空出来的,库里没有的,你 ...

其实这也是对自己的设计标准化的过程。
很多上下拉电阻之类的,不要求精确阻值,那么你该用什么值就取决于你库里有什么。
甚至很多当作分压电阻的,需要准确的分压值,但是我库里有的元件数也是有限的,会专门弄个excel来算串并联,以便尽量复用已有的元件,不要新买。
很多没经验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随便写阻值,到时候生产了就买一大堆每种用一个的电阻,买物料都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假若电阻有100多种阻值,原理图库也相应建立100多种的电阻料号是吗

设计原理图的时候,可能会有部分参数不确定,但是大部分参数是确定的,
所以不存在需要大量更改参数的情况,
每次的修改记得从库里找元件后替换,其实随手改参数花的时间是一样的,
随后改参数的后果就是后面整理BOM的时候,还需要手动整理ERP编码,更浪费时间。
哪怕没有ERP的,手动改参数也会出现一料多属性的情况,比如100nF和0.1uF这种,生产和采购能被搞死。

楼主:
呃,前东家是有的,ERP这些都有,

但是不会用JLC_EDA,有成熟商业软件。。

现在的东家,主业是芯片。

网友M:
什么时候发展到画芯片版图,然后500块钱给做切割好的晶圆就牛逼大了去了。

网友:
你这个原理图是从标准版导入的?
从你的截图看,这个器件属性没有值,没有电阻这个属性,你需要手动添加这个属性后修改。也可以在名称那里修改。不是不允许改是符号,器件,这两个属性是必要属性,从数量里面来这个不允许直接改,这个会进行数据调用。你要改要增加对应的属性名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缺货时期需要同时用多家的料怎么破……

这种情况也会遇到,如果仅仅是硬件上的替代,直接在BOM中添加替代物料,采购根据情况自由选择。
如果是MCU(特别是软件还不兼容的),这个没办法,只能分版本管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什么时候发展到画芯片版图,然后500块钱给做切割好的晶圆就牛逼大了去了。 ...

芯片的工程样品,本来就是拼板的啊。。。

只是500块的话,,,希望嘉立创来打破行业坚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也是对自己的设计标准化的过程。
很多上下拉电阻之类的,不要求精确阻值,那么你该用什么值就取决 ...

能多个选择也挺好的了,  我这边接私立的项目上都用JLCEDA了,难道群里的坛友做出来的仪表不都是国产仪表嘛
多沟通   多进步   多包容   KICAD 我也玩过   没吹的那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