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实现厘米级的导航,是吹牛或是真实?

楼主(2021-08-01):
阿莫的疑问: 使用增强系统,某些区域达到厘米级,我认为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在绝大部分地区,比如在所有城市里面,都能达到这个精度?或仅仅是某一个演示的小区域才能实现、根本没有实用价值?

7月31日消息,据媒体报道,以北斗系统为基础研发的手机导航实现了道路级识别的精度。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导航系统不仅可以准确显示目前车辆所处的车道位置,甚至地面的实线和虚线也能准确进行标识。

视频

https://weibo.com/1974561081/Krihq0cAw

网友:
正常的导航使用,达到半米级已经是相当精准了,或许在侧方停车时(前后都有车),厘米级才有用伍之地。

网友:
增加地面站,民用GPS也可以达到1cm。不知道是不是配合地面站得到的。

网友:
以前做过定位相关的项目,是可以达到cm精度,不过都是要差分基准站做修正才行,单点定位没有修正数据是不可能做到cm精度的

网友:
使用增强系统,关键就在于这个增强系统。

网友:
不是说近几年产的手机北斗都是标配了,谁开车上路试一下

网友:
需要用到一个基站,rtk差分定位

网友A:
有个公司叫千寻位置,总部在上海,属于阿里系,高德地图也属于阿里系

千寻公司拥有全国数万个地基增强站的运营权,主打虚拟差分站,为单频RTK,多频RTK提供数据服务,

2017年在我项目里做过测试,在人行天桥上的单频RTK精度能达到15cm,收敛时间小于10分钟,如果不需要固定解,收敛时间更快,精度下降到约60cm。

为什么要在人行天桥上测试,因为人行天桥天空开阔,周围的建筑物和植株遮挡比较少,特别是建筑物造成的多径效应,是单频RTK的死穴

四年过去了,现在的软硬件技术发展应该不错了。当然新闻很多都是博眼球,不求准确,目前还没看到上市手机内置的GNSS芯片直接支持RTK解算,不过手机的好处是联网,可以用服务端算力来解决RTK计算的问题

网友:
以前做GPS的时候了解过一点,单个地面差分站覆盖范围还是挺大的,主要城市覆盖下来应该不是问题。 比如有家商业公司叫千寻号称覆盖了亚太地区。国家队出手应该更不是问题了。
https://www.qxwz.com/products/fi ... ner.2.0.oogpu6qx04f
当然这货虽然精度高,但是不能用于自动驾驶之类的应用,因为这玩意可能随时无信号,比如过隧道或者是阴天下雨影响都很大,自动驾驶丢一秒信号可能就出事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公司叫千寻位置,总部在上海,属于阿里系,高德地图也属于阿里系

千寻公司拥有全国数万个地基增强站的 ...

每个基站管多大范围?

全国才几万个基站? 这样算起来一个大城市都不一定可以覆盖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基站管多大范围?

全国才几万个基站? 这样算起来一个大城市都不一定可以覆盖完。 ...

一个基站覆盖北京城区不是问题了,全北京行政区估计三个基站足够了,而且有些人烟稀少的山区完全没必要建立基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基站管多大范围?

全国才几万个基站? 这样算起来一个大城市都不一定可以覆盖完。 ...

地基 <40km 一个, 一般一个城市就一个就行.
但为了精度可能会多一些.
至于千寻说有上万个, 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基站覆盖北京城区不是问题了,全北京行政区估计三个基站足够了,而且有些人烟稀少的山区完全没必要建 ...

如果这样的话,这家公司几万个基站,已经可以覆盖全国所有城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这家公司几万个基站,已经可以覆盖全国所有城市了?

应该说整个中国,东亚,南亚陆地都能覆盖了,这个公司的背后是兵器总公司,这种地面站需要高精度测绘来确定站址,除国家队之外没人干得了
我17年时在上海千寻总部听过他们的简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公司叫千寻位置,总部在上海,属于阿里系,高德地图也属于阿里系

千寻公司拥有全国数万个地基增强站的 ...

我发现高德地图在很多路段已经能定位到车道了,可以车道导航,这个是什么原理实现的,了解吗?比较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高德地图在很多路段已经能定位到车道了,可以车道导航,这个是什么原理实现的,了解吗?比较好奇 ...

我的导航经常会问我“你现在在主道还是辅道上”

网友C:
对,多年前就随便能定位到车道,关键是需要那里除了那条车道再无别的车到了:)
否则就像楼上哥们这样,会问你在哪条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高德地图在很多路段已经能定位到车道了,可以车道导航,这个是什么原理实现的,了解吗?比较好奇 ...

不可能,都是要自己判断车道的。GPS分辨率没有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多年前就随便能定位到车道,关键是需要那里除了那条车道再无别的车到了:)
否则就像楼上哥们这样,会 ...

我用过很多次了,有车道信号时,会显示车辆的车道位置,没车道信号时就只显示普通地图
如果你变换车道,手机上显示的车道位置也会实时更新
这个功能也就最近才有,之前从没见过,所以我比较好奇技术原理

广州很多路段都有,其他地区就不清楚了,大家可以把高德地图更新到最新版本,自行体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都是要自己判断车道的。GPS分辨率没有这么高。

高德地图上,确实有很多路段有车道信号,我只在广州试过,其他地区什么情况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基站管多大范围?

全国才几万个基站? 这样算起来一个大城市都不一定可以覆盖完。 ...

自建基站一般30km左右

网友C:
楼上各位高手,如果想单点定位能到亚米级精度,是不是可以地面建一些参考站或者啥的?伪卫星?到了覆盖范围精度自动就提高了,离开覆盖区域就是最普通的常规定位效果?
因为不想去弄啥RTK什么的,现场环境不可能还能上网:(

网友D:
我现在这公司就是做北斗RTK应用的。要想精度保持在cm级,基站也就几公里范围内。目前地质灾害监测,都是自建基站,精度在5mm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这公司就是做北斗RTK应用的。要想精度保持在cm级,基站也就几公里范围内。目前地质灾害监测,都是自 ...

精度5mm,单位没写错吧,真有0.5厘米这么高精度?
0.5厘米精度的话,装在建筑物上,别说地震了,风吹都能检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上各位高手,如果想单点定位能到亚米级精度,是不是可以地面建一些参考站或者啥的?伪卫星?到了覆盖范围 ...

传统的 地面差分参考站就是这么干活的,不过不是采用互联网传输,而是使用电台进行差分信号电文的广播,接收端有配套的接收机,获得差分电文后再和导航电文一起进入CPU进行解算,方程组得到的固定解就是高精度坐标。

电台广播传播范围就是这个参考站的作用范围

网友:
应该有差分基准站校正的吧,03年我们就使用过RTK,平面定位精度毫米级的,那时候30万一台,这两年我们国内产的有不到2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5mm,单位没写错吧,真有0.5厘米这么高精度?
0.5厘米精度的话,装在建筑物上,别说地震了,风吹都能 ...

没错的,mm级别的,现在建筑挖坑时用来做边坡移位监测,都是用北斗监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 地面差分参考站就是这么干活的,不过不是采用互联网传输,而是使用电台进行差分信号电文的广播, ...

那还是需要通信链路支持以及额外的数据,有没有单机独立工作的模式呢?一直没搞懂这种情况。
另外,另外的数据灌进来的数据量一般有多大呢?一秒几十字节还是几百或者更高?亚米级的话,最多允许多久传一次数据?我是想假如能几秒钟甚至一分钟差分一次那就更好了,无非就是为了降低数据传输,
问题有点多,也一时半会掌握不了这么多的知识,了解了轮廓就好做总体构思:)

网友:
厘米级的需要标定修正。

网友:
千寻,我得说几点。1,价格,一套千寻的4G卡模组加服务费,一年4000。2,服务,每个月给你推荐什么优惠券什么的短信。每年差不多能接到差不多20个电话,各种推销,各种优惠。特别是快到续费的那个月,基本是一周两个电话。我不喜欢他们那种服务方式,跟PDD一样,天天推一些广告。3,技术,我们安装在消防车上,遇到安装问题,打电话连说都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