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电路板,只需要配合外型,强制选为2层板,可以吗?

楼主(2021-08-01):
如题,多谢。4层电路板,只需要配合外型,强制选为2层板,可以吗?

网友:
不行的,文件以下单冲突,删掉两层就行了!

网友:
你把中间层删掉,按2层板投。没问题的。他们要是搞不明白会打电话问你模具板。

网友:
2层和4层不是厚度相同吗?   和外形有什么关系?

网友:
需要贴器件对比吗?不需要且结构不复杂的话一比一打印出来就可以对比

楼主:
多谢各位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