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LCD渐变色背景有什么好的做法吗?

楼主(2021-08-01):
我是用每行让初始颜色值向终点颜色值靠近来做的,但是效果不尽如人意
因为选用的是stm32f103c6t6,flash较小,基本存不了图片所以只能考虑其他的好办法了
我的效果

要达到的效果

还有两个问题想向各位坛友请教一下
1. 要达到的效果里面那个液量值的底下弧形和里面的填充应该怎么做比较好,那个框只需要刷一次就可以,但是里面黄色的需要变化
2. 那个圆角矩形的方框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
RGB数据是线性变化, 而LCD上的效果不是线性过度的, 感觉LCD的伽马(gamma)曲线没校正好.
圆角效果干脆存位图好了, 就是仅包含圆角的一个小位图, 按四个角落的位置做一下变换再贴上去. 你的背景是渐变的, 效果要好的话可能还要考虑做α通道混合(Alpha Blending).
纯掰.

编辑原因: garmar --> gamma, 见笑了.
编辑原因: 增加 "alpha通道"

网友:
存储1列的数据, 其他列复制过去

网友:
试试用hsv计算,再转成rgb
3楼的方法也不错

网友:
你这个不需要保存整个图片啊,保存第一列的不就行了。。。或者隔几个点采集一个颜色,逐级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