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复制粘贴经常失效,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21-08-01):
还不确定windows复制粘贴经常失效的原因,

但是,发现有时候某些应用软件长期运行不退出,可能会导致windows复制粘贴失效,为什么会这样?

复制粘贴失效的问题经常发生,真是有点麻烦

你们遇到过复制粘贴失效的情况么,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有不重启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么

网友:
你是不是装了很多xx全家桶? 很多这类的xx会协助你审查剪贴板内容.

网友A:
之前有一个串口的软件,开启后复制、粘贴就失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一个串口的软件,开启后复制、粘贴就失效了

其实这是win10严重的bug。在某些情况下,ctrl,alt,shift键会被锁定,顶层窗口被锁死(尤其是radmin/vnc之类远程桌面+strokeit右键工具+chrome下非常容易出现顶层应用程序锁死的bug)。这个无解,而且win10不具备清除顶层flag的能力,只能借助第三方小工具来清。我用c#写了个小程序做的。
ctrl/alt/shift锁定的话,可以发现单击变多选,etc,这时候把键盘左右ctrl/alt/shift挨个按一遍大多数时候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复制粘贴office系列总失败?是不是开启了文件预览?

网友:
如果win10 试试win+v键看看粘贴板

网友:
我经常遇到的是鼠标明显点击了,系统没当回事,还得点击一次。换鼠标也是一样,不是鼠标的问题。

网友C:
开了远程桌面, 多个桌面共享粘贴板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 你需要一个粘贴板收集软件, 推荐ditt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是win10严重的bug。在某些情况下,ctrl,alt,shift键会被锁定,顶层窗口被锁死(尤其是radmin/vnc ...

我用的是win7

顶层窗口被锁死什么意思?
win7粘贴板失效的时候,大部分情况程序窗口可以正常切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win7

顶层窗口被锁死什么意思?

win7没有这个bug,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粘滞键被打开了。这会导致ctrl/shift/alt按下不起作用。在轻松访问里面,把几项快捷启用方式全部禁用就好了。你按5次shift就会唤醒,然后某次你没有注意就启用了,然后你无意中按5次shift之后你会发现快捷键失效了。。

win10的bug有几率造成窗口置顶且无法恢复。这个bug阿三是不可能修了,很多人在msdn上抱怨然而阿三压根就不吊。

网友:
是不是别的程序原因,我装个翻译软件经常复制不了

网友:
Win7 远程桌面有时候后会这样

网友D:
用鼠标右键选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鼠标右键选复制

对,我遇到不能复制就用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一个串口的软件,开启后复制、粘贴就失效了

你说的是那个鸭子头图标的串口调试软件?本来挺好用的,后来因为影响复制粘贴,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鼠标右键选复制

菜单复制也没法粘贴,怎么办,只能重启么

网友E:
云服务器老会出现不能远程粘贴,我们是这么干的。
在进程中 关闭 rdpclip.exe
再新建任务打开rdpclip.exe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云服务器老会出现不能远程粘贴,我们是这么干的。
在进程中 关闭 rdpclip.exe
再新建任务打开rdpclip.exe ...

试过重启rdpclip进程,但是有时候重启进程,粘贴板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是不是只有重启才能解决问题呢

楼主(2021-09-15):
引用 网友C:
开了远程桌面, 多个桌面共享粘贴板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 你需要一个粘贴板收集软件, 推荐ditto

多个桌面共享粘贴板为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