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容0.1uF 0402封装有什么型号推荐的吗(想替换ATC的560L系列)

楼主(2021-08-01):
如标题,看560L规格书巨牛逼,只有淘宝有,一颗得好几块钱。想换个其他品牌好买的。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用在哪里,个人觉得好像这么大的容量了,赶觉不是用在耦合或者参数匹配的场合,就无所谓了,普通的x7电容就行吧?我除了耦合和匹配位置外,都是普通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用在哪里,个人觉得好像这么大的容量了,赶觉不是用在耦合或者参数匹配的场合,就无所谓了 ...

我用在射频的信号通路,用来隔直,我只需要500K-6G就可以,ATC的这颗电容带宽是16K-40G.

网友A:
纯粹就是隔直吗?先不管射频拓扑影响,这么大容量的话,甚至完全会导致直流抬升啊,就直说如果有脉冲射频的情况出现的话,就会在输出这端也会有足够大的直流电压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粹就是隔直吗?先不管射频拓扑影响,这么大容量的话,甚至完全会导致直流抬升啊,就直说如果有脉冲射频的 ...

我看到的是一个BIA-TEE的设计,想验证一下。这颗电容就是BIAS-TEE里面用来隔直通射频的一个电容。

网友:
看你打算过多大功率

网友:
我觉着,看使用频段选个小容量的也许可以。

网友B:
560L系列和其他电容相比在哪些参数上有过人之处?
我业余做的东西大量用ATC100B,后来散料找了些TEMEX CH系列,以及部分大连达利凯DLC10B 70B系列代用。

网友C:
6G,风华,国巨,三星,村田,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560L系列和其他电容相比在哪些参数上有过人之处?
我业余做的东西大量用ATC100B,后来散料找了些TEMEX CH系 ...

还真有,0402BB104KW500,你看合适用在我的应用上吗?顺便问下到哪买一点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6G,风华,国巨,三星,村田,随便用。

我不是做匹配哈,我要宽带电容做BIAS TE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做匹配哈,我要宽带电容做BIAS TEE

你如果对回波损耗有要求,还是老老实实用ATC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有,0402BB104KW500,你看合适用在我的应用上吗?顺便问下到哪买一点样品? ...

看到了资料,但这玩意在哪买不知道,去某宝或某创上搜下,有就下单吧
刚注意到你说560L某宝几块钱一个,这个价正常,因为你参数要求高。估计这个PPI的你能买到也要几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