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耐压100V输入的DCDC降压芯片

楼主(2021-08-01):
有个方案用在电瓶车上,电瓶车电压一般都是48V到96V左右,需要一个DCDC降压模块,把电压降压到5V,给控制电路板供电。哪种降压芯片方案比较可靠稳定呢?

网友:
金升阳DCDC模块

网友A:
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就行了

一语点醒梦中人。。。优秀

网友:
xl系列,有电瓶车专用的

网友B:
宇力半导体的 U3012,我看见我们的很多客户的在用这颗料 ,可以到200V; 还有国产芯龙的XL7026能到90V,XL4016能到100V。
说用金升阳电源模块的 和 手机充电器的肯定没做过这一行,利润已经很微薄了,全靠走量, 还搞个电源模块,就很没竞争力 了。

网友C:
我看48v系统的都是分立元件搭的,走量用芯片多贵啊。

网友D:
http://www.chewins.net/products/transit/thirty/,机车电源,稳定可靠,就是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宇力半导体的 U3012,我看见我们的很多客户的在用这颗料 ,可以到200V; 还有国产芯龙的XL7026能到90V,XL4 ...

U3012电压范围不错,但是输出最低只能15v,还需要二次降压才能到5V。  还有XL4016最高只有40V哦,达不到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ewins.net/products/transit/thirty/,机车电源,稳定可靠,就是有点贵。 ...

你这个有点贵了,而且输入电压最低要求40V,我希望输入电压范围宽一些,最好输入12V到90V都可以用。还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网友:
XL7005,80V的,一般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48v系统的都是分立元件搭的,走量用芯片多贵啊。

分立元件搭的话,输入电压就不宽了把,比如48V做一个板子,80V做一个板子。对吧

网友:
VIPER12做非隔离buck,出24V ,试过40V供电可以工作,但没测性能和负载能力

楼主:
淘宝的这款降压模块,支持8-160V降压到5V,好像挺不错的,大家知道啥芯片方案做的么?

网友E:
我也做类似产品,先推荐一个看到的方案。。。。。。。

网友:
论坛有个帖子,是用uc3842+功率管,自举悬浮供电形式,
现在论坛搜索限制次数,并且不大记得准确的关键字,很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U3012电压范围不错,但是输出最低只能15v,还需要二次降压才能到5V。  还有XL4016最高只有40V哦,达不到 ...

电动车很多都用这颗,15V 是给MOSFET驱动用, 芯片用肯定需要二次降压

网友:
MP4560 这个或许可以用,最高55V输入,我正好还有10多K,未税4.15

网友:
如果电流不大,直接用三极管+稳压管(431) 最大电流取决于三极管的散热情况。一些低成本表头采用这种方案

网友:
LM5116  ti 的,就是比较贵

网友:
mp9486 拿走不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立元件搭的话,输入电压就不宽了把,比如48V做一个板子,80V做一个板子。对吧 ...

不用画两个板子啊,bom不一样就行,https://www.amobbs.com/thread-1417826-1-1.html
这个帖子里面就有图纸,我记得24.36.48v都能正常工作,100v根据原理在改改部分,前期先用芯片实现吧,后面再说成本

楼主:
MP9486貌似还挺不错,不知道这个芯片好买不?2元能买到原厂全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类似产品,先推荐一个看到的方案。。。。。。。

这款芯片不好买

网友:
本坛的3842自举 buck电路,原帖没收藏。

网友F:
矽力杰有很多这种电源dcdc芯片

网友:
芯州有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ewins.net/products/transit/thirty/,机车电源,稳定可靠,就是有点贵。 ...

看了下,好像对于散户来说,不太好买

网友:
XL系列应该适合

网友:
你是要这个吗?电动车本身就是12v车灯之类的,所以用12v车灯的电动车都内置转换器,这个很3842之类  dcdc非隔离的。你可以找没灌胶的改输出电压,或者灌胶的100-12非隔离,然后加金升阳12-5隔离dcdc这样安全又容易。模块3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的这款降压模块,支持8-160V降压到5V,好像挺不错的,大家知道啥芯片方案做的么? ...

3842之类的低压供电版本3844之类的,直流非隔离dcdc

网友G:
楼主你做了考察没?绝大数电动车本身就有48转12v10a电源,少数便宜电动车48v车灯。不然就会各种电压的灯泡,喇叭。所以你不一定需要100转5。直接12v转5v  dcdc就可以了。

网友:
用芯朋的,有一系列。电路也简单。
https://www.chipown.com.cn/cn/prodetails/116/1867.html

网友:
正在用的 ti 的電機 mos 驅動芯片 DRV8353RS 內置了一款 dcdc 耐壓 100v,內置的 dcdc 芯片手冊有寫型號,可單買。

查了下,型號是 lm5008a,內置 mos,外圍器件少,輸入範圍寬

网友:
这几天在找一款能够24V直流和220V交流输入的方案,无意间找到了一款芯片XD308H,看介绍很牛逼,可以18~600VDC输入,恒定输出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做了考察没?绝大数电动车本身就有48转12v10a电源,少数便宜电动车48v车灯。不然就会各种电压的灯泡 ...

打算用MP9486A降压, 我是需要电瓶车锁车的时候也有12V输出的电压。一般情况下,车子锁车了都没有12V电压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矽力杰有很多这种电源dcdc芯片

有耐压100V的芯片,SY89000FCC, 但不知道好买不好买,我看网上代理商很少,直接问原厂拿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耐压100V的芯片,SY89000FCC, 但不知道好买不好买,我看网上代理商很少,直接问原厂拿货么?   ...

联系原厂,要是小客户就会分配代理商,大客户可以直接找原厂拿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宇力半导体的 U3012,我看见我们的很多客户的在用这颗料 ,可以到200V; 还有国产芯龙的XL7026能到90V,XL4 ...

xl4016是100W,8~40V,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