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式产品打8KV接触放电遇到的问题求教

楼主(2021-08-02):
上次塑料面板打空气放电的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坛友的指导。
之前一直以为接触放电没问题的,测试工程师发现:单独打我的DC口的正极或者负极没问题,但是枪头同时接触正极与负极,打静电,大概率会关机。
我的DC输入口并了TVS管,

楼主:
根据我的理解,同时打正极与负极,TVS管端电压等效于0,就不起作用了,所以直接窜到后级电路了?

网友A:
同时打正负极,相当于芯片对大地要有个泄放回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打正负极,相当于芯片对大地要有个泄放回路才行。

我的是电池供电,浮地的

楼主:
还是测试时,不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不会同时接触打正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电池供电,浮地的

同时打DCDC的正极和负极,是不是把DCDC给短路了造成的复位?

网友:
同时打没把电源和地短路吧。。。

楼主:
我打的是充电口的正负,与DCDC无关

楼主:
换了个思路,大家有没有那种专门用于应付测试的DC接口?静电枪伸不进去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