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单节锂电池升压到5V,0.5A,大家有方案推荐吗?

楼主(2021-08-02):
之前看论坛有人使用MC34063A这颗芯片,但看官方资料。似乎不是用在低电压输入上。
有知道的朋友推荐下。

网友:
sx1308之类很多吧

网友:
这种芯片一大把

网友A:
移动电源不就是这功能么,钰泰.
-----------------编辑增加-----------------------
eta9640,带一个输出使能脚,还送你一个1A线性充.

网友:
充电宝芯片了解一下,也正准备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电源不就是这功能么,钰泰.

哈哈,我用ETA6002,非常不错。

网友:
忘掉34063吧, 那真是过时了的东西, 性能很差的.

参考大神的说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481899-1-1.html

网友:
ME2159AM6G

输出类型        Adjustable
最小输入电压        2.5V
最大输入电压        5.5V
输出电压(最小值/固定)        -
输出电压(最大值)        12V
可输出电流        2A
开关工作频率        650kHz
功能类型        Step-Up
电源拓扑结构        Boost

网友:
其他不知道,只知道MC34063效率不高。

同样想了解,最好能带电池保护的。

楼主:
现在的充电,TYPEC输入,单节电池充电+单按键开关机+DCDC

网友:
FP6291  TC6291 ..

网友:
MT3608  HX3608

网友:
34063集成的是开关晶体管,低压升压使用的话,晶体管的饱和压降占的比例就很高了,所以效率肯定不会集成mos管的好。如果是高电压降压buck使用,效率还行。

网友:
BL8530 5.0,最大可到0.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