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标着358_IN的芯片是什么?

楼主(2021-08-02):
有知道框图里边的芯片是什么的吗

网友:
把显示器倒过来看看先  同学  你不按套路出牌哦

网友:
lib里面三极管不用  自己造的吧  纯国产DIY

网友A:
看网络应该是个电源芯片吧
居然芯片是镜像的?
还有这个标题,
肯定会被老大说的,早点改了

网友:
标题不合格。。。。  赶快改吧。。。。。    不然无法检索你

网友:
“求助”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网络应该是个电源芯片吧
居然芯片是镜像的?
还有这个标题,

右上角不是标着358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不是标着358吗?

笑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不是标着358吗?

哈哈哈哈!

网友:
IN V1, IN V2是啥信号?

网友C:
是不是我偏激,我觉得画原理图或者PCB的人必须要有点轻微的强迫症。不是随便搞一下,连通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我偏激,我觉得画原理图或者PCB的人必须要有点轻微的强迫症。不是随便搞一下,连通了就可以了。 ...

不是有强迫症,而是要认真,因为搞技术不认真会死人的,不管死的是自己还是别人……

网友:
楼主还不出现?

标题不合格,不听劝阻,会被封锁ID的。

网友:
楼主的标题我改了。警告一次。下次再违反直接封锁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