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坛友熟悉美的中央空调集中控制吗?

楼主(2021-08-02):
公司这次装修有一层需要安装中央空调,目前基本选美的,车间+仓库大概有30个室内机;

代理发了一份配置表,看了下遥控器有22个,我们车间都是通的,拿着遥控器跑来跑去开关空调,调整温度太不方便;

问了代理有没有集中控制的方法,答复说可以在每个主机那里预留一根网线,到时可以用网络集中控制;

问了费用,估计要万把块,说一个集中控制器6K(会不会是交换机),软件费+调试几K,坛友们有接触过这种控制方式吗?

网友:
有钱人啊。围观并顶一下。

网友:
自己搞个网络转红外的不就行了?几百块钱搞定

网友:
空调的遥控器代码都包含数值的,比如遥控器按加减,最后空调被设置的是遥控器的显示值,所以可以群控的最简单办法是把一个遥控器的红外信号变成普通信号后进行有线或者无线传输到每个空调,最最简单的办法是放大一下有线驱动N个红外管。

网友:
如果自己搞无线的,8266+红外管就搞定了。

网友:
射频信号可以拉远,同理,红外信号也可以拉远,而且更简单

网友:
如果大多联VRV,买个网关转换器,我们有专门的APP

网友:
iracc中央空调控制网关,是要好几千一个

网友:
美的有个白色盒子,上面写着data converter,就是网线转485,TCP/IP控制,485把空调串起来

网友:
几K就给人家咯。

自己折腾费用更高,还不一定稳定。

网友:
那个集中控制器是网关,会把空调协议转成485(一般),然后上面该怎么控就怎么控,中央空调一般两线制总线,有的这点钱自己折腾还不如买算了,我以前公司就是一块业务专门做中央空调末端控制,VRV这种都是买网关的,自己折腾不合算。

网友:
找到协议。自己写一个。通讯都是485 。我家的美的MDV就是这样控制的

楼主:
倒没准备自己折腾,就是先了解哪种方案稳定,易用;  这两天问了代理,如果正如他所述,感觉美的集控方案挺乱的,且不成熟;
我们的需求是,车间内用一个面板集中控制所有室内机,手机上要有APP,功能和面板类似。
有几种方案,比较倾向下面这种:
用一个叫CCM-180的面板,代理说这种面板不能连接外网(说是不安全),所以无法使用APP,且一个面板只能连接8台主机,我们有11台+5台,能不能用,代理又去问厂家技术了,还在等他回复。

网友:
直接配上 红外网关,手机远程,定时、控制即可,一个红外 发送盒子才几十块钱,

自己做更加便宜:
采用esp8266 方案,,用esphome固件,就一个发送端口配置下即可,服务器软件用homeassistant,接入自动识别,手机app端、网页端登录远程控制;都开源的。
基本 零代码实现,改下 Yaml配置文件即可;

网友A:
查了下,esphome支持美的的uart串口控制协议
https://esphome.io/components/cl ... tml?highlight=midea
参考下;

网友:
WIFI联网型86控制面板,然后手机APP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大金空调的内机通过跳线选择,可以一个线控器批量控制多台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esphome支持美的的uart串口控制协议
https://esphome.io/components/climate/midea_ac.html?highli ...

谢谢,现在基本确定用两个CCM-180去控制两个区域,就是不能连外网,没有APP控制;

用这个方案,每台主机通讯线已经连了,后面搬过去有空的时候,用你的方法研究下。

网友:
可以看看中弘的VRF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