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SP8266上跑了一下Dhrystone2.1

楼主(2021-08-02):
本来对它期望不高的, 结果实测还挺强.
80M主频, -Os优化时46.7DMIPS, 0.58DMIPS/MHz, -O3优化时89.21DMIPS, 1.12DMIPS/MHz.
同频性能和STM32的1.25DMIPS/MHz在同一水平上.

网友:
测试ESP32应该也差不多吧。这个淘宝上现在卖十元左右,现在比很多普通单片机便宜。

网友A:
什么都好,就是IDE,编译速度蛋痛得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好,就是IDE,编译速度蛋痛得不得了

我用make,加个-j参数不就快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make,加个-j参数不就快了么

我没达到那种水平用命令行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达到那种水平用命令行开发。。。

不是,ide里应该都有类似的选项吧,并行编译什么的,找找呗

网友B:
楼主厉害,Dhrystone 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体现不出浮点运算的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Dhrystone 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体现不出浮点运算的差距

Dhrystone从很久以前设计岀来就是作为整数基准的啊,根本就没有浮点操作。然后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处理器也没有FPU。
所以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芯片内置的就是ARM处理器吧

网友:
这个芯片内置的不是arm,ESP8266 用的是 Tensilica’s L106 ,32 位 RISC 处理器,5 阶流水线,ARM 的 Codex-M3 是 3 阶流水线。 ESP32 用的是 Xtensa® 32-bit LX6 ,是比 ESP8266 更好的核。 所以不论是 ESP8266 还是 ESP32 自身的 CPU 性能和低功耗控制能力都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