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测量设备动态功耗的仪表?(最大50W) 预算2000

楼主(2021-08-03):
是否有测量设备动态功耗的仪表?(最大50W)  比如测量低功耗产品的动态功耗,动态电流,以及设备的瞬时功耗,看是否超标。

网友:
这种仪器做的最好的是横河,但价钱。。。。。

网友:
横河你值得拥有,价格比你的功率少点儿。

网友A:
正在出样机0.2uA-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出样机0.2uA-6A

有成品卖?

网友:
正在调试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在出样机0.2uA-6A

采样频率能到多少?

网友:
这是220V还是直流呀
直流万用表就搞定了

网友:
没有具体指标没啥好说的,rd6006p试试

网友:
我们测试用的是EMK950,峰值电流5A,电压3到12V,只是作为功耗评估的还可以,要精确测试的就不行了

网友C:
50W,还要看低功耗,还要看动态电流,还要精准,没猜错的话,你还要求电压不能跌落。你这个预算可能分成买两个议器分开测试低功耗和峰值电流可能实现,否则要后面加个0,单位再换成美金,然后可以看看是德上一代的产品N6705系列能否满足,或者是CX3300系列。国内爱好者做的用来评估下功耗趋势还凑合,精准的话都不行。

网友D:
直接买dmm6500,够你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dmm6500,够你用了

万用表动态电流搞不定的,手动换挡分段看还凑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动态电流搞不定的,手动换挡分段看还凑合。

看你需要多快速的挡位切换,dmm6500切换时间是4ms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你需要多快速的挡位切换,dmm6500切换时间是4ms以下。

按照4ms计算,采样率才250hz,按照2倍原则,电流的变化速率要低于125hz采样出来的结果才可信。 对于低功耗设备来说唤醒瞬间电流变化速率这个远高于这个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照4ms计算,采样率才250hz,按照2倍原则,电流的变化速率要低于125hz采样出来的结果才可信。 对于低功 ...

那就没办法啦,只能用电流检测电阻+放大器+示波器。
keysight cx3324a应该是一个取样电阻,2个不同倍率放大,通过探头的2个mcx接口送进主机分别采集。直接插其中一个,可以当50欧输入的示波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就没办法啦,只能用电流检测电阻+放大器+示波器。
keysight cx3324a应该是一个取样电阻,2个不同倍率放 ...

CX3000系列没研究,但是他那个专利的无缝电流切换没这么简单。不是单纯的电阻采样,他还有有源的部分补偿采样电阻带来的压降损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CX3000系列没研究,但是他那个专利的无缝电流切换没这么简单。不是单纯的电阻采样,他还有有源的部分补偿 ...

我们用的这款测低功耗还可以,不是广告,只是用过感觉还可以,支持动态的电流曲线显示,好用 便宜,调试蓝牙 zigbee都用这个,可以长时间记录电流曲线,挺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们用的这款测低功耗还可以,不是广告,只是用过感觉还可以,支持动态的电流曲线显示,好用 便宜,调试 ...

看看趋势,有没有功耗异常点,你说那个够用了,但是如果你要统计一小时或者一天的功耗,推算产品的电池寿命就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趋势,有没有功耗异常点,你说那个够用了,但是如果你要统计一小时或者一天的功耗,推算产品的电池寿 ...

统计一小时或者一天的功耗也是可以的,不停止运行就一直在记录曲线,停止后也可以查看记录,总的功耗看下图的总体统计即可,有平均电流和uaH的统计,很直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50W,还要看低功耗,还要看动态电流,还要精准,没猜错的话,你还要求电压不能跌落。你这个预算可能分成买 ...

50W 动态功耗,别人没说低功耗,你这是强行加戏,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趋势,有没有功耗异常点,你说那个够用了,但是如果你要统计一小时或者一天的功耗,推算产品的电池寿 ...

我们经常一测就一天半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50W 动态功耗,别人没说低功耗,你这是强行加戏,哈哈哈

好好看看楼主位原话是 “ 比如测量低功耗产品的动态功耗,动态电流,以及设备的瞬时功耗”这也叫强行加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采样频率能到多少?

设计1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看看楼主位原话是 “ 比如测量低功耗产品的动态功耗,动态电流,以及设备的瞬时功耗”这也叫强行加戏 ...

对不起,看漏了

楼主(2023-07-11):
引用 网友A:
设计10KHz

有成品卖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成品卖不?

去淘宝、咸鱼找IOT POWER 或者是IOT power CC  合宙开源的,还凑合吧
https://wiki.luatos.com/iotpower/cc/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