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x 调用GTP 软件自动生成的自发自收程序,通讯50%概率失败

楼主(2021-08-03):
如题,板子没有接外部导线, 开启的内部LOOPBACK 进行测试的

同样方法在KINTEX下测试100%成功

我也监听了  GTP 输入的差分时钟 ,分频后用一个管脚输出,    在 LOOPBACK 失败的时候, 该管脚仍然有信号输出,证明CLOCK 没有中断过 ,找不到原因 求助

网友A:
你还是对照gtp调试信号一步一步查吧。光靠猜恐怕你得找爱因斯坦才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对照gtp调试信号一步一步查吧。光靠猜恐怕你得找爱因斯坦才有可能。 ...

尝试了下
PCS 回环 一直成功
PMA回环  一半一半概率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对照gtp调试信号一步一步查吧。光靠猜恐怕你得找爱因斯坦才有可能。 ...

已经尝试 割断输出的GTP信号了,  但是问题依旧,排除走线引起的问题

测量MGTAVCC  和MGTAVTT 两个信号,电压正常

感觉有点不科学, 还在排除问题

现在出现的情况是
1G PCS和PMA回环都成功,  和远端的 KINTEX 设备 对接通讯也成功

3G PCS回环成功   PMA回环50%概率失败    和远端KINTEX设备通讯  对接 100%成功

6G  PCS回环成功   PMA100%失败              和远端KINTEX设备通讯  能收到信号,   100%能接收到数据,但是数据  大概 30%成功,70%错误

我画的另外一块板子 KINTEX 的    12G   PCS回环成功   PMA回环成功     外部导线 自发自收  通讯也成功

两块板子用的  GTP差分时钟芯片相同
两块板子用的电源方案   和外部通讯电路方案完全相同,所以,无头绪

接下来测试MGTAVCC 和VTT两个信号波形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尝试 割断输出的GTP信号了,  但是问题依旧,排除走线引起的问题

测量MGTAVCC  和MGTAVTT 两个信号 ...

你用最新的2021.1软件试试,可能是bug。另外,确实可以看看波形,如果电源布的不好,有干扰可能会造成不稳定。此外就是gtp的cdr的锅了。cdr不稳定,相位噪声大,出现glitch,这个在s6和v5里面都有这个问题。你可以看看a7发v7收ok不ok,反过来ok不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最新的2021.1软件试试,可能是bug。另外,确实可以看看波形,如果电源布的不好,有干扰可能会造成不 ...

你这句话点醒我了 我去试试看新版本的 代码有没有问题

AVGTVTT  AVGTVCC电影上加了好多滤波电容 ,也拉了新的电源线过去,问题还是存在    只能一步步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最新的2021.1软件试试,可能是bug。另外,确实可以看看波形,如果电源布的不好,有干扰可能会造成不 ...

基本上判断 是硬件设计问题了,  朋友帮联络了代理商安富利的硬件工程师帮看了设计,说问题应该出在GTP的两路电源上,两路电源响邻的两个参考曾,有一边是完整的GND 另一边  走了几根信号线,怀疑是参考层把干扰耦合过去了

忧伤,改版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判断 是硬件设计问题了,  朋友帮联络了代理商安富利的硬件工程师帮看了设计,说问题应该出在GTP的 ...

你那个朋友貌似在我加的一个微信群里。。。 我也看到了。。那哥们确实是FAE,整天不是玩ZU+就是玩KU+或者是玩VU+。。。比不起,哈哈。

但是按道理几根信号线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当然确实有可能,我这边用FX3走USB3稳定性就奇差)。但是我布的另一个用7A200T/7A35T走PCIE2.0 x4就非常稳定,跑riffa能稳定跑一天一夜,上百个T(峰值1.7GB/s,饱和带宽的话一天是146T)。参考平面确实要尽量保持完整,平面切线尽量和高速信号垂直而不是平行。平行切线的话会造成两边分布电容不均匀。

那几根信号线普通IO的话你这样配:DRIVE=2/4,SLEW=QUIET。这样原则上不会产生干扰。但如果是DDR的SSTL那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朋友貌似在我加的一个微信群里。。。 我也看到了。。那哥们确实是FAE,整天不是玩ZU+就是 ...

你也在那个6人群里吗? 还是说你也在bingo的那个微信群?    在我眼里你也是FPGA的神一般的人物

。。。。那个 WYE1102不会是你吧

我现在那几根信号线都没有使能,没有在操作,软件上强制assign 到 0都没有用, 不过那几根信号线是经过排座连接到另外一块电源板了,电源板上有一些DCDC 电感,  怀疑问题在这里

太难了,问题看不见摸不着,示波器也量不到, 只能再出一版先排除现有问题

网友A:
。。直觉告诉我再出一版也不一定有用。。你先试着接成pcie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不排除是A7的GTP可靠性问题。K系列的GTP/GTX更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觉告诉我再出一版也不一定有用。。你先试着接成pcie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不排除是A7的GTP可靠性问题 ...

是的 同样的外围电路   同样的GTP  GTX的电源方案 ,KINTEX 可以    ARTIX 现在就是不行
不过我的ARTIX 是设计的很小的  比一元硬币 稍微大一点,三层堆叠的结构(第一层 POWER  第二层   FPGA  第三层 CMOS )。 所以 板子细节上可能问题比较多  (gtp 电源用的LDO  和FPGA在同一堆叠层)

不过测试的时候为了排除外部GTP信号线布线的干扰  已经 硬件割断了GTP 外部信号了
回环都有问题 ,就基本上只能怀疑   芯片本身, 或者干扰通过电源引入   两个方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同样的外围电路   同样的GTP  GTX的电源方案 ,KINTEX 可以    ARTIX 现在就是不行
不过我的ARTIX  ...

你有没有换板子/换芯片试过?或者焊接问题?过孔不良?。。这些个破事很多的。别告诉我你就1块测试板 我现在做测试样板通常5pcs起步,否则很容易卡住。

回环5G过了的话稳定不稳定?有没有经常丢包或者传输出错?你加个复位模块,1ms检测一次还不过就复位看看。另外A->K能过,K->A不过,你调整一下VTT试试?还有那个GTP校准电阻,如果阻值不对也不行。CDR电路本质上还是个数字电路,但是延迟链受电压影响会稍大,严重的话理论上也只是部分影响ber。

多换几个板子测。比如今天早上我家里一个小模块图像花屏,我搞了半天最后在公司这边的板子上一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