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获取写字板的内容到电脑端?

楼主(2021-08-03):
请问有上面办法能让这种写字板的内容,获取到电脑端显示?

网友A:
买个数位板。
这种是不需要电路的液晶,受力后才会翻转液晶,显示内容。
买iPad+手写笔应该也可以,看用途。

网友:
“显示技术求助”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B:
照相机,扫描仪。

网友C:
楼上的方法应该是最可行的了,这玩意没有任何通信接口,只能拍照或者图像识别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数位板。
这种是不需要电路的液晶,受力后才会翻转液晶,显示内容。
买iPad+手写笔应该也可以,看用途 ...

刚刚去某宝搜了一下数位板,是符合需求,但是这种原理是什么呢?是电容触摸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相机,扫描仪。

扫描仪是垄断性的行业,自己去开发设计貌似搞不到那个CI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方法应该是最可行的了,这玩意没有任何通信接口,只能拍照或者图像识别之类的 ...

写字板是朋友自己开发的,接口可以加,但是怎么去获取写的字目前没有好的方案,触摸屏太贵了,屏幕很大差不多60寸

网友:
这玩意 配套的就是个app,就是个照相机,最多加个功能转成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字板是朋友自己开发的,接口可以加,但是怎么去获取写的字目前没有好的方案,触摸屏太贵了,屏幕很大差 ...

能获取到画笔的坐标就好办,获取不到就摄像头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