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ESP32彩屏WIFI/BLE智能万用表制作记录(1.外壳与屏幕选型)

楼主(2021-08-03):
小伙伴们大家好,去年7月份开始全职创业已经过去一整年了,期间开发了开源无屏幕WIFI智能万用表,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又做了单片机Log采集终端、直流信号源和4G直流采集,这些设备都连接了自有的物联网平台,可以通过小程序远程控制。

设计无屏幕万用表是为了远程采集电压、电流、电阻等参数,好多用户反馈现场测量没有屏幕不方便,现在开始设计带屏幕的万用表,将信号源和串口调试整合到万用表中,如果ESP32的CAN功能正常,也会加入CAN调试功能。
首先是外壳的选择,第一款无屏幕WIFI万用表使用的是铝型材外壳,手感很好,但天线只能放侧边,并且由于金属材质影响通信距离,而且那个外壳体积很小,里面的布局密度很高,不适合测量高电压,下图是开源WIFI万用表的电路板,大部分使用0402小体积元器件。

这次因为有屏幕外壳不能太小,并且预留一些空间后期可以扩展功能,选择下面的塑料外壳,左右两侧有开孔位置,可以做表笔插口和Type-C插口

PS了一张效果图,配上屏幕和按键,万用表整体还算协调

屏幕选择2寸到3寸之间,这样成本可以控制得比较低,3寸以上屏幕价格太高,上周购买了一款2寸IPS屏幕样品,选错驱动了,只能使用16位8080驱动,要占用20多个IO口,再加上各种模拟开关和继电器,ESP32的IO肯定不够用。下图是与ESP32连接使用8位8080驱动,各种移植程序,最终没有点亮,问了厂家才知道这款屏幕不支持8位

今天又选了2款屏幕,一款是2寸另一款是2.4寸,等到了之后驱动起来,点亮看看效果

最后写一下预实现的功能,万事开头难,第一步已经开始,不定期更新进度,在基本功能完成后会开源代码和PCB

1、测量功能: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频率(占空比)、电阻、电容、电感、功率

2、信号发生器:0-10V 0-20mA PWM

3、串口调试助手/ MODBUS调试助手:UART/RS485接收数据屏幕显示,可解析MODBUS协议

4、RS485数据传输:利用RS485接口,可通过MODBUS协议接收测量值和控制信号发生器

5、SD卡数据存储

6、WIFI远程传输数据,服务端存储、APP显示、电脑客户端

7、BLE近距离传输数据

网友A:
很漂亮,信号发生器期待!但是这个外壳似乎没有可以固定的地方。建议:做个磁吸可行吗?

功能越来越完善了,到时候自己都想买一个。

网友B:
啥时候上市  这个比较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信号发生器期待!但是这个外壳似乎没有可以固定的地方。建议:做个磁吸可行吗?

功能越来越完善了 ...

强磁放在壳内应该可行,后面支撑,后期可能会3D打印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时候上市  这个比较关心

刚开始设计,这个月做器件选型和电路验证,下个月开始画图,得几个月能出样机吧

网友:
官网、APP设计的不错。

网友:
非常好看,nice

网友:
如果能加一个小量程范围的精确直流测量就更好了
外壳可以设计的更精美更专业一些,整机上市之后绝对秒杀一大片

网友:
你用巴哈尔的壳体....质量好,而且便宜,出线可以用PCB黑色的即可,我用了几千个了........

网友C:
买过不带屏的万用表,设计很精致,支持很到位呢。现在楼主和媳妇全职在家创业发展怎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不带屏的万用表,设计很精致,支持很到位呢。现在楼主和媳妇全职在家创业发展怎样啊? ...

佛系创业,经常给自己放假,带孩子出去溜达 ,而且是早9晚4,因为孩子4点幼儿园放学,孩子回来我就干不了活了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魄力和能力,所做的产品都很不错,预祝取得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设计,这个月做器件选型和电路验证,下个月开始画图,得几个月能出样机吧 ...

不要意思,我只会提建议。

是否可以考虑防摔设计? 但是这个做美观挺不容易,可以选一个漂亮的套子。
因为现场的设备,比如Fluke万用表外面包裹橡胶,很耐摔的。

网友:
羡慕楼主,不知道这样的创业是否能养得起一家子

网友(2022-07-19):
这个外壳实物漂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