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友推荐一款工程师办公用笔记本

楼主(2021-08-03):
兄弟们,在论坛上买的T530用了两年多了,一直很好用,最近不知道咋回事,按开机键不能开机了,必须拔掉电池,交流电和内置的CMOS电池,再接通交流电,此时不按开机键就自动开机了,外部的电池和交流电还好,内置的CMOS电池简直太麻烦了,每次都要拆机,现在都不敢关机,万一故障关机就只能拆机了,非常麻烦,如果出差的话,简直是噩梦,兄弟们,你们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有哪位大神有解决方案的?
如果实在修不了,也就算了,也有换电脑的想法了,毕竟快三年了,也值回票价了。
兄弟们,你们的主力电脑都是什么品牌和型号?
平时主要是swolidworks, CAD,AD还有写程序,不打游戏,苹果和ThinkPad买哪个好?两个品牌最新款的价格差不多,苹果真心没用过,ThinkPad质量还可以,就是联想这个服务做得简直太差了,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官话还一套一套的,不知道苹果怎么样?

网友A:
干活用台机3950x,平时用2合1笔记本远程桌面

网友B:
最近准备换个 T14  ,接口齐活,试试 R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准备换个 T14  ,接口齐活,试试 R7

ThinkPad的质量重来没怀疑过,确实皮实,耐操,就是这个联想的服务真的是,简直了

网友C:
苹果不适合电工,thinkpad一年不如一年,T14 AMD版勉强可以考虑
前一阵脑袋一抽买了X1C 2021次顶配,中看不中用,连画点简单的结构零件都卡出翔
目前在用小新pro16,5800H,16G,1650独显
16:10屏,显示效果细腻,编译程序速度飞起,绝对的生产力
唯一的一点就是键盘手感垃圾,键帽设计太小容易敲错,回馈糟糕,不过我用thinkpad的蓝牙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活用台机3950x,平时用2合1笔记本远程桌面

我也打算远程桌面搞了!
我还弄好了连接服务器端的USB!
就等x570s主板出来装机。

网友:
刚入手HP战X,5800U,感觉可以,编译同个工程是我台式机4代酷睿的4倍左右,还很轻薄

网友B:
ThinkPad T14- 04CD ,R7-4750U/16G/512G/FHD,X宝一家5599元,感觉干活够用了,也实惠,准备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干活用台机3950x,平时用2合1笔记本远程桌面

远程桌面用什么软件吗 还是用系统自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ThinkPad T14- 04CD ,R7-4750U/16G/512G/FHD,X宝一家5599元,感觉干活够用了,也实惠,准备买了  ...

ThinkPad T14S- 08CD 锐龙版 AMD  5450是不是更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不适合电工,thinkpad一年不如一年,T14 AMD版勉强可以考虑
前一阵脑袋一抽买了X1C 2021次顶配,中看不 ...

小新pro的屏幕绝对是业界良心了

网友:
关注一下,thinkpad的确是一代不如一代,不知道Dell的工作站怎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hinkPad T14S- 08CD 锐龙版 AMD  5450是不是更香

哪个地方有这个价格?京东上要6K多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ThinkPad T14S- 08CD 锐龙版 AMD  5450是不是更香

主要是 T14S 没有RJ45网口,有时候工作时需要调试之类的。

话说 T14S  和 T14 到底区别在哪里,没有仔细研究,还有好像 T14S是塑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远程桌面用什么软件吗 还是用系统自带的

Teamviewer?

网友:
内置的CMOS电池简直太麻烦了
----------------------------------------
可以不装电池,应该也可以启动 只是关机后,BIOS配置会恢复默认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个地方有这个价格?京东上要6K多点呢。

淘宝上未税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 T14S 没有RJ45网口,有时候工作时需要调试之类的。

话说 T14S  和 T14 到底区别在哪里,没有仔细 ...

记得以前带S的要轻点主打便携性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远程桌面用什么软件吗 还是用系统自带的

radmin。带宽5mbps基本可以保证8bpp 10hz流畅操作了。mstsc太垃圾了,不过好处是可以直接传音频。

对了,我专门买了云服务器,明年7月到期后换阿里丐版,5年不到800块钱,带宽上周已转成按流量计费了,因为我一年也用不了200gb(目前每月撑爆了20gb流量,一天正常写代码是300mb上下,画图是600mb上下),合160块钱,而2mbps固定带宽腾讯5年要2k+,阿里要3k+,不用说3mbps及以上了。按量计费随时改上限带宽,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分配吧。如果不经常拷超大文件就无所谓了。端口一定要自己处理好,禁用ping,禁用3389等一系列端口,只开自定义的高位端口(建议高位udp+tcp开kcptun+frpc,再整一套openwrt路由器跑client),否则会有额外的流量。

最后如果你也这样搭建网络,那么恭喜你也建成了全球个人私有局域网---随时随地访问家里/公司里的远程机器---所谓笔记本,能亮机能radmin/vnc/mstsc足矣。需要测试硬件的要稍微麻烦一些,机器配置建议稍微好一点,不至于编译卡成翔。

网友:
拯救者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活用台机3950x,平时用2合1笔记本远程桌面

求远程桌面方法,如果不在一个局域网怎么处理?

网友:
hp  便宜实惠

网友G:
thinkpad还是老的好用,新的不咋的。W530能接5个屏,能插4个内存条,能插3个硬盘(硬盘+光驱位+msata位),加上扩展坞的话更多接口,能装win7,一般电工的应用,干活儿应该挺OK。

网友:
一般是键盘的电源键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thinkpad还是老的好用,新的不咋的。W530能接5个屏,能插4个内存条,能插3个硬盘(硬盘+光驱位+msata位), ...

W530 , 3代I7, 廉颇老矣

网友:
引用 网友H:
W530 , 3代I7, 廉颇老矣

还好吧,画画板,搞搞C代码的,足够啦。牙膏厂之前挤牙膏,3代的后续几代差别不算太大。最近两年新出的,才挤得多了点,然而新CPU只能被win10拖后腿。我有个挖矿的机械师T58V,11代CPU,也就显卡不错,实际使用体验一言难尽,换了win10 LTSC 才流畅些,但是仍感觉不如我的W530的WIN7快。

网友:
TeamViewer容易被判定为商用,Todesk目前还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dmin。带宽5mbps基本可以保证8bpp 10hz流畅操作了。mstsc太垃圾了,不过好处是可以直接传音频。

对了 ...

能不能出份详细的教程,学习一下

网友:
上个月刚买了战99 锐龙版  用着还可以主要是能加机械硬盘,缺点就是外围接口不友好

网友:
请问买那款了?

网友:
干活用hp的spectre x360高配,感觉还可以

网友:
推荐DELL的,联想的越做越糟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准备换个 T14  ,接口齐活,试试 R7

R7的都是核显 画PCB能行吗?

网友I(2021-09-16):
引用 网友C:
苹果不适合电工,thinkpad一年不如一年,T14 AMD版勉强可以考虑
前一阵脑袋一抽买了X1C 2021次顶配,中看不 ...

小新什么价格拿下的,狗东上现在价格有点高啊

网友:
thinkpad就剩个外壳还行了,

主板垃圾的一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新什么价格拿下的,狗东上现在价格有点高啊

咸鱼上淘的,当时是6300,不过最近也打算换了,虽然屏幕很爽但是尺寸大不方便带着出差
坐等X13 Gen2 AMD上市

网友:
前几日去免税店看了下thinkpad x13,竟然比狗东贵,放弃了

网友:
华硕  的质量是不是 挺好,比如 灵耀 Pro16
9月15日,华硕召开2021年秋季新品发布会,推出“华硕好屏”战略,并亮相了灵耀、ProArt、无畏和a豆等系列新品,全系笔记本电脑产品可选搭载OLED屏幕。

网友:
R9000X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