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ADC采样不准,计算误差0.16V

楼主(2021-08-03):
修改日期:2021年8月4日12:1:31,终于找到原因了,感谢大家回复,楼主位更新:具体原因(放在楼主位最后。)感谢大家回复。

RT,检查了一下午加晚上没检查出结果,也换了两块板子,结果都是一样的,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之前一直没有做过模拟电路这块,本来准备通过计算ADC,计算干电池还有多少电。

具体:原理如图,大致是:把9V干电池:引出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后接到了:PB1引脚上,STM32F103RET6,通过多次的单次转换用平均值计算出电压。
结果:万用表电压:0.81V,ADC计算电压:0.65V这样。就是差电压。中间尝试加上0.1uf电容,增加转换时间,换分压电阻,始终不行,但是:如果强制引脚接GND或者3.3V其采样值是最小和最大。麻烦大神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具体代码(用的寄存器模式,都是按位操作的):
1:初始化
{ // ADC电池电压指示,根据手册:AMS1117-5.0最小可以到1.4V压差。
                // 所以在:5.0+1.4(6.4V) - 5.0+2V(7V)之间提示:更换电池!
                // 方案:采样16次,取平均值。
                { // GPIO配置: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RCC->APB2ENR.IOPBClockEnable_RW = ENABLE;
                        GPIOB->CRL.InOutMode1_RW = GPIO_CR_INOUNTMODE_INPUT;
                        GPIOB->CRL.PinConfig1_RW = GPIO_CR_PINCONFG_IN_ANALOG;
                }
                RCC->APB2ENR.ADC1ClockEnable_RW = ENABLE;
                RCC->CFGR.ADCPrescale_RW = 2;  // ADC6分频 - 禁止超过14MHZ
                RCC->APB2RSTR.ADC1Reset_RW = ENABLE;
                RCC->APB2RSTR.ADC1Reset_RW = DISABLE;
                { //
                        ADC1->SQR1.RegularChannelSequenceLengthMinusOne_RW = 0;  // 拥有一个转换
                        ADC1->SMPR2.SampleTime9_RW = 2; // 采样周期设置。
                        ADC1->CR2.ADONEnable_RW = ENABLE; // 开启ADC转换
                        for( vu32 i = 0;i<0xFFFFF;i++ );  // 校准前,要保持一定时间
                        ADC1->CR2.ADCCalibration_RW = ENABLE;
                        while(ADC1->CR2.ADCCalibration_RW == 1); //等待转换结束
                        ADCalibrationValue = ADC1->DR.RegularData_R&0xFFF; // 获取校正值
                }
                for( vu32 i = 0;i<0xFFFFF;i++ );  // 等待20ms用来启动传输
                ADC1->SQR3.RegularSequence1_RW = 9; // 第9个通道。
                ADC1->CR2.ADONEnable_RW = ENABLE;  // 开启一次转换
        }

2:循环采集,同时计算:
if( refreshDisCount == 0 ){ // 200ms左右的显示
        { // ADC采样 - 使用单次采样,总共采样16次,使用平均值。
                // 采样16C时间:200*16 = 3200,大约3.2S
                ADC1->CR2.ADONEnable_RW = ENABLE;  // 开启一次转换
                while(ADC1->SR.EndOfConversion_RCW0 == 0); // 等待转换完成
                ADCValue_MV[adcCount++] = ADC1->DR.RegularData_R;
                if( adcCount >= 16 ){
                        adcCount = 0;
                        adcAvrValue = 0;
                        for( u8 i = 0;i<16;i++ ){
                                adcAvrValue += ADCValue_MV[i];
                        }
                        adcAvrValue = adcAvrValue/16;
                        adcAvrValue = ((adcAvrValue+ADCalibrationValue)*3300)/0xFFF; // 这是实际转换出来值,总是小0.16V左右,误差太大了。
        }
}

具体原理图与PCB如下:

最终查找原因与结果:
单片机使用的AMS1117-3.3V由于大意,使用了AMS1117-5.0V,导致给单片机的电压实测为3.9V电压。而实际计算值用了3.3V计算,导致了错误。实测用了3.9V计算,结果正确。
关于回复中的一些问题:1:为什么直接拿电源接上引脚测量值会正确。因为此时9V电池被我摘下了,使用了调试器的3.3V供电,所以准确。2:使用100K和10K电阻可以用吗?最终测试结果:把电阻调整回来后,是可以的。

网友:
没啥说的,一般都是 ADC 采样寄存器没配置正确

网友A:
额,adc有输入内阻的,你换成10k与1k的分压试试

网友B:
用 Arduino 编了一段,能确保寄存器配置没毛病,读取 PB1 电压并输出。

运行环境:F103 系列,8M 晶振,串口(PA9/10)可用,VCC=3.3V

运行方法:烧录 bin 文件,串口 9600 bps 接收测试结果。

附 Arduino 源码和 bin 固件:

网友:
先读出17通道数据计算出verf 电压看看准不准。

网友:
万用表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你用电压跟随再进ADC试试

网友:
信号源输出阻抗太大。1.修改ADC配置,将采样时间加大试试。2.增加电压跟随器。

网友D:
测试发现这个电阻对精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电压跟随再进ADC试试

问个问题:
如果把分压电阻减小到一定程度,是不是可以不用电压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adc有输入内阻的,你换成10k与1k的分压试试

昨天试了:换成10K和2K2的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个问题:
如果把分压电阻减小到一定程度,是不是可以不用电压跟随器? ...

想准确的话  就需要  因为mcu的内部ADC输入阻抗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发现这个电阻对精度有影响。

实测:加了这个电阻没有用。

网友D:
用上图那个电路测试了下STM32F103CX的ADC,V_ADC处的电压软件读出来是0.6230925V,万用表测是0.625V. STM32的ADC很神奇,精度与PCB layout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Arduino 编了一段,能确保寄存器配置没毛病,读取 PB1 电压并输出。

运行环境:F103 系列,8M 晶振,串 ...

谢谢。今天上午又测试了些,判断,应该和代码关系不大。
把电压源:直接接到采样电阻那里,误差就很小。实测几个电压值,只有0.01V左右的误差。
另外:请教下,我把采样电阻降低到1.5K和220R,实测还是有0.2V左右的电压差,难道一定要加电压跟随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准确的话  就需要  因为mcu的内部ADC输入阻抗不是很大

谢谢。
刚刚直接用电压源接到采样电阻处:就变的比较准了,误差只有0.01V。
但是回到板子上,实测:把采样时间调整到了最大,采样电阻换成了:1.5K和220R,按照如图应该是满足要求了,但是实测还有0.2V左右的误差。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上图那个电路测试了下STM32F103CX的ADC,V_ADC处的电压软件读出来是0.6230925V,万用表测是0.625V. STM32 ...

把电压源:直接接到采样电阻那里,误差就很小。实测几个电压值,只有0.01V左右的误差。
但是回到板子上,就又误差0.2V左右了。
我这边惟一的差别就是那个:0.1uf的电容了,会不会是那个影响了。

网友E:
看看ADC的地和电源地差多少,地线也会有压降,而且3.3V也没有那么准的也会有压降,ADC的采样周期设成最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电压源:直接接到采样电阻那里,误差就很小。实测几个电压值,只有0.01V左右的误差。
但是回到板子上, ...

我认为你PCB layout的时候,少放了这4个VDD的滤波电容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你PCB layout的时候,少放了这4个VDD的滤波电容的可能性更大。

感谢解答,终于找到原因了,已放到了楼主位。答案不是这几个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ADC的地和电源地差多少,地线也会有压降,而且3.3V也没有那么准的也会有压降,ADC的采样周期设成最慢的 ...

感谢回复,你的回答让我直接找到了原因,测量了下:AMS1117,发现用错了型号了,导致电压不对,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