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别人的库,进行时间限制,如何防止用户破解?

楼主(2021-08-03):
就是有个算法,给别人一个库,里面有时间限制,请问如何处理才不会让使用者修改库来跳出限制?

网友:
加壳,或者用inline编译得到处都是。否则无解。ida可以直接反编译出c代码,用来分析流程很实用。

网友A:
不断更新自己才是王道。
提升性能,逐个版本推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断更新自己才是王道。
提升性能,逐个版本推送

产品性能够用就行
免费的国产大飞机就够用,何必用你升级的隐形美帝最新款

网友:
卖烧好的芯片?

网友:
这个基本无解把

楼主:
不是卖烧好的芯片,我的目的是不被滥用,免费提供一个库。比如我只给A用,A招了B开发,,后来B出去单搞了,本来是给A的,所以A生产会有个激活过程,如果B拿出去用了,我就把以前的激活码废了!重新给A激活码,B就不能滥用了!
这个有啥好的思路不?

楼主:
也算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部分吧

网友B: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任何的思路,而且库提供,反编译很容易,inline的话又会让程序的效率下降
最好是有方法做什么认证之类的,但单片机似乎没这样高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卖烧好的芯片,我的目的是不被滥用,免费提供一个库。比如我只给A用,A招了B开发,,后来B出去单搞了, ...

如果你给库,这是无解的,除非你单独给个加密芯片,算法在加密芯片里面跑。

网友:
usb加密狗,或者连网激活验证。

网友:
庫初始化要求傳入一個 key(或者是一小段加密的固件),key 和 cpu id 綁定,客戶燒錄的時候,燒錄工具拿到 cpu id,調用你的服務器接口,計算出這個 key 並保存到 mcu。至於反彙編,你可以考慮各種加殼。

服務器可以是遠程 VPS、雲。也可以跑在燒錄工具內部,如果燒錄工具不會被 B 拿走的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卖烧好的芯片,我的目的是不被滥用,免费提供一个库。比如我只给A用,A招了B开发,,后来B出去单搞了, ...

增加加密算法 配合硬件USB加密狗,这种做法比较常见,也好实现

网友C:
lz你说的库。是  单片机 c语言编译出来的 lib??  还是  什么程序的 搞出来的 li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任何的思路,而且库提供,反编译很容易,inline的话又会让程序的效率下降
最好 ...

给单片机用的库,原则上很难做任何高级加密。比需要开盖已经省很多事情了,汇编代码直接可以拿到。别人反汇编一定可以对付。
如果确认用户不会反汇编,或者你的程序复杂到不怕被人反汇编,相信被人反汇编也无法找到你的校验唯一ID的地方,那么可以读别人单片机的唯一ID然后再让人烧写的时候提供激活码即可。这是正规方法。

网友:
一个4k左右的8051 hex文件,用keil加载后可以下载到单片机运行,但反汇编的汇编程序根本无法跟踪,就算ida也一样,所以不要怕被人破解,只要让他不能复制就行。加了算法的东西没那么容易被读懂的,也没有几个人有那么大的耐心去反汇编读懂,有这耐心干嘛不做真正的高手呢?
把程序空间选大点,跳转搞多点,多用些goto,函数多些参数……

网友:
加一个序列号注册机制 自己在微信公众号授权登录的解码网页 或者做好授权解码的API接口

网友:
劝楼主放弃这个思路吧!真不知加了这个密是要能撑多久?除非没人有兴趣再搞了,不然修改好的这免费库将满网都可下载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说的库。是  单片机 c语言编译出来的 lib??  还是  什么程序的 搞出来的 lib ...

keil自带这样功能
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