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手机扫描3D扫描建模软件,便于获取元器件高度

楼主(2021-08-04):
如题:
       传统的治具生产,一般都需要将贴好的实物寄给治具厂家,治具厂家根据元器件的高度进行画图,确定是掏空位还是元件保护位;

       邮寄实物板子比较麻烦,是否有一种 比较简单的手机3D扫描建模软件,直接通过手机扫一扫电路板,就可以把电路板的3D图保存下来,就可以通过文件传输的方式把元件高度信息传递给治具厂家,治具可以根据这个
3D图来进行分析画图呢?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需要邮寄实物,可以大幅加快治具的制作进度了;

1.      普通手机可胜任,专业的3D扫描仪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2.      精度可以要求不高,仅能分辨出元件高度即可,精确位置信息还是由gerber文件来定;

治具图

治具图

         在嘉立创做的小批量SMT可以自动生成3D元件图,这个元件高度可以软件直接导出来,治具做起来就比较方便,可以不要实物图;
         现在就是想解决 没有3D元件图如何不需要实物板进行治具工程文件制作;

这下面两个图是JLC 直接可以生成的,有3D元件图,高度信息可以自动输出!
(注明:这个板子图片是用的开源的板子图片,测试用的,非客户资料文件)

网友:
iPhone 12 有激光雷达扫描,可以扫描测距,其他的不是很了解

据说有安卓和苹果的APP可以实现扫描,可以导出OBJ或STL文件,这些需要收费

网友A:
简单的板子用不到,给一个最高管控就够了,复杂的板子不给实物试装一下,你根本想不到哪里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板子用不到,给一个最高管控就够了,复杂的板子不给实物试装一下,你根本想不到哪里会出问题。 ...

是的,是针对简单的板子来说的,如果那种需要盖板的治具,是必须要实物板的;

大师傅说按经验 简单的不用盖板的治具 比例大概占 60% 以上 ,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最高高度 管控也可以,但还是会浪费加工时间,保护位有些区域能低一些还是能提升不少加工效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针对简单的板子来说的,如果那种需要盖板的治具,是必须要实物板的;

大师傅说按经验 简单的不 ...

没看清楚是嘉立创的需求。让每个用户都有,这个太难了。得看以后手机的发展趋势。

这个应该发挥嘉立创的特长,根据客户的BOM生成3D。要求客户提供信息详细的bom就容易多了。

网友:
这个要求原理可行,技术难度有点大,招聘几个图像识别大佬,花一二百万可以搞定

网友:
好像看到过国外有开源的,3D扫描的DIY,不知道精度是否满足;

有个设想,将TOF (比如vl53l1x 模块)安装到 数控机床钻头或者雕刻机上,
机床XY轴扫描运动,同时输出深度数据,组合成3D数据?

网友C:
手机的别想了, 没什么参考价值, 可以参考KEYENCE 的产品, 如LJ-X8000系列
作为一个高端的工厂, 投资是避免不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的别想了, 没什么参考价值, 可以参考KEYENCE 的产品, 如LJ-X8000系列
作为一个高端的工厂, 投资是避免 ...

3D建模的 三维猴3D打印部门 已经买了 基恩士 很高级的 设备;但那个只能在工厂里用;

我们这个需求是看能不能 减少让客户寄实物板的步骤,只需要让客户自己扫描一个精度比较低的 3D模型,便于 治具工程师 分辨元件高度即可;

重点是客户自己扫描,精度不需要高,不需要额外设备,最好就是手机app就搞定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清楚是嘉立创的需求。让每个用户都有,这个太难了。得看以后手机的发展趋势。

这个应该发挥嘉立创 ...

对,能手机app 完成最好,就是减少客户寄 贴片实物板 的步骤;

在嘉立创贴片 的板子完全没问题,都可以自动导出 元件高度 ,做治具也很方便;

让客户提供bom是一个方案,但还是要工程师人工去辨别bom的高度信息,这个对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要求对很多元器件都熟悉(对电工来说肯定没问题,但对普通员工来说是需要比较长培训时间),如果
直接有一目了然的元件高度信息,那作起治具的工程文件就很快很舒服了;对工厂员工来说,越简单越不容易出错;

网友D:
你每个封装都做成3D的,然后导出就可以了啊

网友:
记得有软件可以由多张图片合作3D 模型(没记错的话,Autodesk家就有一款),当然手机上肯定跑不起来,可以部署在服务器上,客户手机上传图片(可能要按要求角度拍摄),后台完成合成计算。

网友E:
市面上大部分PCB软件都可以导出3D模型吧,我们都是kicad导出3D模型给结构工程师的,只要元器件建模准确,3D模型和实物相差不大。

你们只需要做教程让用户学会输出PCB 3D模型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市面上大部分PCB软件都可以导出3D模型吧,我们都是kicad导出3D模型给结构工程师的,只要元器件建模准确,3D ...

嗯,这也是一个方法,可以考虑;元件的3D图导出来也可以替代邮寄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每个封装都做成3D的,然后导出就可以了啊

嘉立创的SMT是都做了3D模型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是嘉立创治具部 具备了对位接单的能力,后续可以像接钢网订单一样接 治具订单;

不少客户自己做贴片,不在嘉立创做SMT ,但可以在嘉立创做 治具 ,这种情况客户可能没有3D模型图,需要邮寄实物板子给嘉立创,如果能扫描出来3D图,就不需要寄实物了,是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