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USB转IIC的芯片或者模块推荐吗?

楼主(2021-08-04):
正在用CH341T,感觉不太好用,程序不会报错,可配置的频率少,请问有好用的USB转I2C芯片或者模块推荐吗,不要太贵的。

网友A:
USB转IIC的芯片不多,便宜的就是341了,贵的FT200XD ,FT200XD这个价格估计你们不会考虑,或者买个带USB的MCU,自己做

网友:
ch552,ch554之类最便宜

网友:
FT200XD  稳定性毋庸置疑滴

网友:
沁心不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IIC的芯片不多,便宜的就是341了,贵的FT200XD ,FT200XD这个价格估计你们不会考虑,或者买个带USB的M ...

FT200XD有提供库来自己编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转IIC的芯片不多,便宜的就是341了,贵的FT200XD ,FT200XD这个价格估计你们不会考虑,或者买个带USB的M ...

看价格FT200XD也还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FT200XD有提供库来自己编程吗?

集成2048字节多次可编程(MTP)存储器,用于存储设备描述和CBUS I/O配置,不知是否满足你们的需求

网友:
记得新塘以前有出过个叫牛桥的工具,它就有这个功能,我们都推荐我们的客户用这工具来测试自己的程序。
而这牛桥虽早已停产,但是网上可以找到它的 PCB 及 BOM 等,照着做很容易成本尚可接受,成功率也很高。

网友:
你需要什么功能? 我帮你定制一个

楼主:
谁有FT200XD的IIC读写例程,编程手册里的读写函数的参数为什么都没有IIC的slave地址和寄存器地址的?没有这两个参数怎么进行IIC通信呀?

网友B:
FT200XD 不是 I2C Master,他的作用是提供给没有USB端口的单片机作为USB设备的能力,类似于CH372。
可以考虑FT232H,用MPSSE去实现I2C时序,官方也有提供例程。
简化版型号FT232R,也可以通过 CBUS(可以理解为GPIO) Bitbang 去实现I2C主机时序,网上可以搜到例程(官方没有),价格相对便宜。
CP2112也是USB转I2C Master,走HID协议,这个芯片我没有用过。

楼主(2021-09-08):
引用 网友B:
FT200XD 不是 I2C Master,他的作用是提供给没有USB端口的单片机作为USB设备的能力,类似于CH372。
可以考 ...

哦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