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芝的ULN2803停产了,新款是TBD62803,能完美取代旧款ULN2803吗?

楼主(2021-08-04):
某家的老款的LUN2803停产了,新款能否完美接替旧款?附上芯片的手册,懂英文的电子工程师帮帮看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2803又不是只有东芝有,换别家呗。另外TBD的印象中内部是MOS结构的

网友B:
感觉MOS的不如TRI的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3又不是只有东芝有,换别家呗。另外TBD的印象中内部是MOS结构的

MOS 有什么区别吗?

客户很挑剔,指定了要东芝,现在这个芯片涨到14块了,还是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MOS的不如TRI的耐操

TRI是啥玩意

网友:
达林顿三极管

网友:
2803就是达林顿复合三极管,都算不上芯片。因为不需要供电。

网友:
国产的一大堆呀,贝岭什么的

网友C:
14元 一片 ?…… 没漏掉小数点?

用来控制什么负载?如果是纯阻性,注意输入输出逻辑电平能对应,其它影响应该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元 一片 ?…… 没漏掉小数点?

用来控制什么负载?如果是纯阻性,注意输入输出逻辑电平能对 ...

单纯的控制继电器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