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有见过CVBS信号点MCU小屏的桥接芯片

楼主(2021-08-04):
CVBS信号输入点这种MCU2.4寸小屏的桥接芯片

网友:
CVBS?传说中的 AV 线?

网友A:
点MCU屏的好像没见过,点RGB的倒是很多。因为MCU屏都需要初始化,并且命令也不尽相同,有很多MCU屏的驱动芯片其实也支持RGB接口输入,不过除非定做,一般通用屏,模组生产商都没把SYNC信号拉出来。真要做,用个CPLD来转换一下也是小菜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MCU屏的好像没见过,点RGB的倒是很多。因为MCU屏都需要初始化,并且命令也不尽相同,有很多MCU屏的驱动芯 ...

膜拜大佬

网友:
用带CVBS输入的芯片,然后内部软件处理下,想怎么显示就怎么显示。

网友:
T530就可以的,其中后辍SA的是小封装的,MCU数据线是8位的。

网友B:
我用它点过2.2寸的240*320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它点过2.2寸的240*320的屏。

是用什么芯片点的?完整型号是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用什么芯片点的?完整型号是啥

宏芯的   用630A也行  一般点RGB屏  也可以点MCU接口屏 4块左右吧  51内核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宏芯的   用630A也行  一般点RGB屏  也可以点MCU接口屏 4块左右吧  51内核

这芯片很难用  都是拿来做钓鱼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很难用  都是拿来做钓鱼机的

T530SA呢,好用不?今天我问的,只有128脚的,价格偏高,现在还能买到64腿儿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宏芯的   用630A也行  一般点RGB屏  也可以点MCU接口屏 4块左右吧  51内核

630A是哪个牌子的呀,我看宏芯的产品中心里面没有630A

网友A:
哈哈,想起来了,15年前,天天对着宏芯的T101,T102, T118来点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T530SA呢,好用不?今天我问的,只有128脚的,价格偏高,现在还能买到64腿儿的不 ...

个人觉得挺好用的。64脚如果你要的数量不多的话我可以出些给你。因为我手上也不是太多。

网友:
国产的艾科AMT630A...
还有宏芯的,Mstart的,Byte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想起来了,15年前,天天对着宏芯的T101,T102, T118来点屏

这一看就是老工程师了

网友E:
CVBS转8080的芯片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CVBS转8080的芯片不多

是的,客户要求成本太低,实在是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