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播放4k视频的硬件方案

楼主(2021-08-04):
公司接到一个业务,需求是做个信息发布的设备。要求是可以播放2条4k的视频,h265或者h264都可以。
我们现在还在评估方案,尝试了rk3399,可以播放1条4k,但是播放2条的时候就会闪烁。
又尝试了树莓派4b,但是发现根本放不了4k,不知道树莓派怎么宣传的,也可能是我软件没有设置对。
应用软件是另外的团队开发,他们已经在pc上用ubuntu系统,跑成功了。大家看看有没有思路可以提供一下,非常感谢!!

ps:2021-08-05
刚查到国外有一家 brightsign他们的产品做到了,不知道用的什么方案

XT244 标准版输入输出播放器
提供最强大的H.265 / H.264 4K和全高清视频引擎,支持杜比视觉和HDR10和HLG,4K全分辨率图像,4K倍增和同时解码两个4Kp60视频。为企业应用程序提供最佳的HTML5性能。标准输入输出套件包括千兆以太网标带有PoE +,GPIO,IR,模拟/数字音频和M.2 SSD PCIe接口。

网友A:
这不就那几家吗!瑞星微,全志,AMLOGIC。不计成本的话,可以用NVIDIA的模块!!!

网友B:
pc现在也很便宜了。atom电脑棒,z8350方案。跟树莓派不相上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现在也很便宜了。atom电脑棒,z8350方案。跟树莓派不相上下

电脑棒带不动4k,你想多了。。那破烂只支持到h264 1080p。最少也得i5 8400应该能支持h264 4k,h265,至少4代是不支持的。或者gtx1050独显。盒子的话只能考虑比特大陆的方案了,支持16路4k hevc同时解码。

网友D:
广告机都要求4K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广告机都要求4K了么?

正是广告机才要4K。大屏的那种!!!而且还是多屏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那几家吗!瑞星微,全志,AMLOGIC。不计成本的话,可以用NVIDIA的模块!!! ...

主要是我不太懂怎么调用4k解码器,这几家rk3399试过了,全志的没找到合适的型号,晶晨是电视盒子多,但是问了某宝上的开发板厂家也不能确定可不可以播放2条4k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现在也很便宜了。atom电脑棒,z8350方案。跟树莓派不相上下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棒带不动4k,你想多了。。那破烂只支持到h264 1080p。最少也得i5 8400应该能支持h264 4k,h265,至少 ...

好的,那我找找看,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告机都要求4K了么?

是的,高端的大屏播放是要求最少2条4k同时解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脑棒带不动4k,你想多了。。那破烂只支持到h264 1080p。最少也得i5 8400应该能支持h264 4k,h265,至少 ...

刚发现看漏了,z8350的dp输出只能支持到2560x1600。只能考虑更高规格的cpu了,集成显卡解h264 4k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真正支持双4k估计比单4k贵不少,用两套主板吧

网友:
S905X4 看起来挺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发现看漏了,z8350的dp输出只能支持到2560x1600。只能考虑更高规格的cpu了,集成显卡解h264 4k还是可以 ...

你想多了。4790k也只支持1080p硬解。你下个gpuz就可以看到规格。

网友:
直接上pc就行了。用其他方案从头做,还是做个pc

网友E:
网上很多小盒子即可,我用过的,几百元钱。

网友F:
4K片源码率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很多小盒子即可,我用过的,几百元钱。

用过一些盒子,但是都是安卓系统,而且两路4k还没有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4K片源码率是关键

对的,所以为了降低难度,一般8-16m的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