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墨水屏驱动是什么样的电路?

楼主(2021-08-05):
刚开始玩墨水屏一窍不通,问个基础问题:
现在网上卖的墨水屏驱动,比如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是不是实际上就是把墨水屏上一些不用的pin分别通过电容接地,然后加一些电阻、电感、mos等辅助控制?最后再把SPI用到的pin引出来
我一开始觉得就是这么简单,但看他们都卖这么贵,我又犹豫了

网友:
不是有个分论坛是墨水屏的

网友:
->"转接板把SPI串口电子纸显示屏的升压驱动部分做了集成"

网友:
你理解的没错,这个SPI的电子墨水屏就是这么简单,你没有发现卖家都不敢拍元器件那一面么

网友:
可以去某鱼搜电子价签,一大把,自己拆开来研究就行

网友A:
1、FPC一般人不好搞定;2、销量小;3、适合研发用,研发完也就明白了,一锤子买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PC一般人不好搞定;2、销量小;3、适合研发用,研发完也就明白了,一锤子买卖。 ...

懂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