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无法修改某个文件,编辑就无响应怎么办

楼主(2021-08-05):
pads9.5 之前还能在router下编辑文件。现在只能 在pads下编辑pcb,进入router后,可以放大缩小,但是修改线宽,或者布线,或者拖拽走线,就会无法响应。只是目前这个文件有问题,router可以正常编辑其他pcb文件。
是否有遇到的朋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1.  另存为asc
2. 导入 a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另存为asc
2. 导入 asc

能否详细指导一下,我用pads layout9.5 导出 asc,格式选pads layout V9.5 单位基本,全选右侧 所有段。 勾选展开属性 元件 和网络。
用layout 导入,然后进入router ,编辑走线还是无法响应。

网友:
没遇到这个问题,早就换2.4版本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线被锁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指导一下,我用pads layout9.5 导出 asc,格式选pads layout V9.5 单位基本,全选右侧 所有段。  ...

1. 查看是否被锁
2. asc导出时,先去掉规则,再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