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21-08-05):
供电电池2032,待机功耗2ua以下,计时一年后控制一个LED灯闪烁,成本2元左右,最高不过3元,市场不缺货的,年用量20K左右,不要OTP的  谢谢,封装 引脚数量不限,以前好多都满足 现在都涨价涨的离谱

网友A:
价格容易满足,供货不容易。这种便宜的mcu,lz的量,一般拿不到原厂支持

网友B:
msp430 呀,至少现在买的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p430 呀,至少现在买的到货

现在想用430f2011  也是快4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容易满足,供货不容易。这种便宜的mcu,lz的量,一般拿不到原厂支持

是的  量不大  参数很容易解决 就是供货和价格问题

网友C:
缺货的背景下 低端的MCU大部分都停产了,确实不好找

网友:
以前这种需求都是要找2毛到3毛的单片机

网友D:
九齐, NY8BE62D:Haltmode,WDT enabled,Max 2.0uA @3V 目前价格好像2内
应该还有其它型号满足

网友E:
只是用来做定时器吗?

网友F:
为啥指定不用OTP?给我¥我给你做好。
内部LIRC@3V约5ua,要时间准加个32K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货的背景下 低端的MCU大部分都停产了,确实不好找

对  以前太多了   随便一大把的东西 现在都成了稀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用来做定时器吗?

我用定时器做计时,其他方式只要实现功能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九齐, NY8BE62D:Haltmode,WDT enabled,Max 2.0uA @3V 目前价格好像2内
应该还有其它型号满足 ...

谢谢  我去看下参数

刚找了 没找到这个型号  是NY8B062DS1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指定不用OTP?给我¥我给你做好。
内部LIRC@3V约5ua,要时间准加个32K晶振。 ...

OTP也可以  只是以前没用过OTP的  所以先入为主了   但是5ua还是有点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OTP也可以  只是以前没用过OTP的  所以先入为主了   但是5ua还是有点高

如果能接受内部IRC的误差,OTP电路是最简单的。
跑更低时钟做到2ua/3V也可以做到。

网友:
外部32768震荡,待机2ua有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去看下参数

刚找了 没找到这个型号  是NY8B062DS14吗

我发的这个是新型号,官网还没有,我也是最近在用,代理跟我说这个型号供货和价格还行,
不是otp的官网上是ny8ae51D 和ny8bm72a

网友G:
我这里有用一款SOP8的MCU,标称STOP模式最低电流1.7uA,以前几毛钱,现在涨价到1.5了,IO型的,不知道能满足你的需求不,供应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有用一款SOP8的MCU,标称STOP模式最低电流1.7uA,以前几毛钱,现在涨价到1.5了,IO型的,不知道能满 ...

你好 请看PM

网友:
有就不错了,还低功耗。。。STC

网友H:
低功耗很多,就是价格以前差不多

楼主:
好的   我去了解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低功耗很多,就是价格以前差不多

对  需求很简单  很多芯片也能满足   主要是价格和交期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