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某个按键失效,还能维修吗?

楼主(2021-08-05):
i键失效了。
网上找了个类似图,那个塑料和铁板好像是铆一起的。 能扒开维修吗?

网友A:
按帽子卡扣坏了,可以买到拆机件。

键盘线路板坏了,只能整个更换,没人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帽子卡扣坏了,可以买到拆机件。

键盘线路板坏了,只能整个更换,没人维修。 ...

看不出来这个是一个整体,还是是单个卡扣。   晚上看不清,我白天试试扣扣。说不定抠出来,擦拭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不可以维修,是薄膜的基本上薄膜导电线断了。直接买键盘模组换,价格不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出来这个是一个整体,还是是单个卡扣。   晚上看不清,我白天试试扣扣。说不定抠出来,擦拭 ...

用力按下按键的塑料薄膜,如果按键还是没有反应,不用清理了,里面的线断了。无法接驳的。

网友:
这得是撸了多少代码,才能把 i 键按坏,我的也就是 i o m 磨掉漆罢了。

P.S. 我的键盘靠边角的 ctrl、-> 键坏了,已经准备换新键盘+C壳

网友:
薄膜,我之前改装手柄,以为那个线能焊,结果一上烙铁,没有金属和有金属的部分全部化掉了

网友:
我修过垃圾的台式机键盘,用一些细铜丝将断的线连起来。

网友:
导电银漆可以试一下

网友:
整个换掉也就几十吧?复星股票100股这几天赚到的都不止这了吧?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上面。

网友:
我也建议楼主不妨试看看 9 楼说的那方法,早几年我也还用这方法修复过两台全透明的小计算机过。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看看C面多少钱,直接换整个C面也可以

楼主:
买个健盘不贵几十块。我只是好奇,我把健帽扒下来了,就看到一个硅按键似乎是粘在上面的。有点看不明白,因为硅按健粘的那个面是健盘的塑料面,而最底部是金属底板。硅按健怎么起开关作用的?难道是个3层架构,塑料面板和铁之间夹着一层薄膜走线,而硅按健按下对应塑料板处有开个小圆孔吗?  导通的过程就是,按下硅健,硅健导电圆点穿过塑料板将薄膜两极导通吗?

网友:
可以修,但难度很高。用导电漆就行了。